如何把倒车摄像头加个 A/D 模块改成USB 接口成为电脑的摄像头

楼主(2021-07-05):
本人有一个多余的本田倒车摄像头,想改装成带 USB 接口然后做电脑的报像头,
请问高手要加什么 A/D 模块? 还需要其他芯片支持吗?需要注意什么?因为本人
想自己动手制作。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供电电压不同,还要改电源适配。汽车用的摄像头是12V的。

网友:
有个东西是usb接口的视频卡,十几二十块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不同,还要改电源适配。汽车用的摄像头是12V的。

这个12V 的我倒是给忘了,谢谢指点!

网友B:
usb采集卡即可 不过成本比买个usb摄像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采集卡即可 不过成本比买个usb摄像头高

这个建议不错,我是想自己动动手,不计成本。哈哈

网友(2021-08-06):
摄像头板子上有DC/DC降压了,估计红外灯电压要改动一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12V 的我倒是给忘了,谢谢指点!

汽车摄像头都是12v变5v或3.3v的,有的线上有转换器,有的集成在里面,拆开来就看得出来是多少v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