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7-05):
一快2t希捷,开机这个画面,bios里能看见。
但不认盘,pe里也不见,还有救吗?

网友A:
bad 坏了 叫你赶紧备份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d 坏了 叫你赶紧备份替换

看来没救了  谢谢

网友B:
进 bios  关掉 s.m.a.r.t 警告 ……

网友C:
s.m.a.r.t报警,提示你硬盘有问题了,要抓紧备份上面的重要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 bios  关掉 s.m.a.r.t 警告 ……

关了也读不了,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a.r.t报警,提示你硬盘有问题了,要抓紧备份上面的重要文件。

应该是报废了

网友:
硬盘报smart错,赶紧备份资料,然后ttl进f3清sm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