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长期插电使用电池,那么让笔记本电池电量保持%比多少合适

楼主(2021-07-05):
长期插电使用电池,那么让笔记本电池电量保持%比多少合适

主要是有效降低损耗 延长寿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image&aid=1214249&size=300x300&key=ffce90edab708a09&nocache=yes&type=fixnone

网友A:
我设的是65%以下充电,只充到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设的是65%以下充电,只充到80%

以前是设的50%以下充电,不过担心有时候只能用电池会没电,改成了65%

网友A:
戴尔可以设置吗?我只知道ThinkPad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B:
我有个dell N4030,一直插电使用,电池基本都是100%状态,用了七八年,电池正常播放视频还可以使用1小时以上!

网友:
电池60%可以长期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尔可以设置吗?我只知道ThinkPad是可以设置的

联想的其他型号也可以设置 戴尔设置是有单独的软件,戴尔网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dell N4030,一直插电使用,电池基本都是100%状态,用了七八年,电池正常播放视频还可以使用1小时以上 ...

我也有个N4020  老旧电脑,,我也有个N4020  老旧电脑

网友C:
手电下长期40-60%。
如果长期100%会造成电池容量永久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电下长期40-60%。
如果长期100%会造成电池容量永久损失

其实还是看电池的,我的原来笔记本,11年买的,一直插电使用,用了5,6年电池还是很好,后来有段时间每天上班半天,于是不带充电器,只用电池,也就几个月把,电池容量下降很明显,以至于充满不够半天用的了,后来还是正常插电使用,到现在电池还能用。

网友:
惠普笔记本可以设置80%电量。

网友:
锂电池保持20%到80%之间可以延长电池寿命,长期插电使用可以设置80%停止充电,一段时间充满放一次电放到15%这样就好了。如果想把电池拆下来保存可以把电放到45%保存,这样比充100%保存要好。

网友D(2021-08-16):
松下电脑开ECO功能,就是80%  我手上这个用了10个了,满电

补充内容 (2021-8-22 05:58):
我手上这个用了10年的电池,满电

楼主(2021-11-29):
引用 网友D:
松下电脑开ECO功能,就是80%  我手上这个用了10个了,满电

补充内容 (2021-8-22 05:58):

笔记本电池能多少个循环?

网友:
鼓包精灵5,80%,到现在为止两年半没鼓包

网友:
就60%就行,bios里设置了就是60%。

网友E(2022-01-03):
我以前设置80%,后来电池坏了不能充电,因为我一直插电用,所以电路一直没给电池充电,导致其中一节电池电压太低了,不过幸亏是兼容电池,拆开里面,把其中这颗电池充满,又复活可以充电了。 后来我就设置为100%,插电就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设置80%,后来电池坏了不能充电,因为我一直插电用,所以电路一直没给电池充电,导致其中一节电池电 ...

偶尔还是要充满一次 放电一次 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尔还是要充满一次 放电一次 才行

一直都是接了扩张坞,当台式机来使用

网友:
好累啊这样。不是随便用随便充嘛。完了就换一个,或者换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