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师们 丰田松下产卡座CD机通电开机放音声音小有噪音 不到一分钟恢复

楼主(2021-07-05):
本人一台丰田大连松下产卡座CD机CQ-EH8382KF 通电开机放音声音小有噪音、过了不到一分钟就回复正常。功放采用TA8264AH请论坛师傅帮忙下!谢谢

网友:
试一下外接输入音频信号放音是否也如此?

网友:
可能是某个电解电容失效了。

网友:
前级或功放级个别原件接地虚焊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自己的1875功放遇到过,是耦合电容坏了,先挨个排查下吧 这种故障找原因比较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应该是电容失效。不查了、电容小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