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惠而浦变频空调主板无反应维修

楼主(2021-07-05):
MIIS35DG-A-35
PCB:MIIS35DG  REV4.3  2014.05.12
邻居A书房空调移机不到半年突然没反应,我好基友2B(也是我邻居,B和2B是好基友,我跟B则不是很熟但吃过饭)跟他说找我修修看。
好吗,我啥时候成维修大师了,本也就小白一个(还只限于能换换爆浆电容和短路二极管的水平)。不过运气好,拿来修的板子正好是低压后端快恢复二极管短路了。
过程就是,通电检测前端整流滤波电压正常,后端7805三端稳压输出和输入都是0V。断电测对地阻值很低,判断有短路,先拆了后端滤波电容EC9无变化,再次拆了快恢复二极管D13 HBR3100一脚后阻值恢复正常,测量D13二极管短路。翻箱底找出三四年前修电视买的肖特基二极管原件包,用SR5100代替HBR3100。通电继电器吸合、蜂鸣器有开机声、7805三端稳压5V正常。基本确定复活了。有类似现象的可以参考下,直接找变压器附近最大的二极管测量压降判断

网友A:
你这算小白?我就算,小小白

网友B:
变频空调问题多多呀
刚用5年的变频空调不开机售后换主板及变频板要1100元,淘宝上买了一块拆机相同型号的变频板换上好了。
变频空调的耐久性还是不行呀。家里一天定频空调用了15年什么问题都没有。是新技术不过关还是配件质量不好造成的变频板易坏有点想不通。
损坏的变频空调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品牌应该有严格的质量控制怎么会这样后悔中。

网友C:
之前维修一个变频器,也是电源部分这个二极管失效了,

网友D:
我修制冷20年都不敢用变频空调,。不是说不好用,确实好用,可是故障率实在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空调问题多多呀
刚用5年的变频空调不开机售后换主板及变频板要1100元,淘宝上买了一块拆机相同型号的变 ...

电路控制逻辑复杂了  零件多了  自然故障率也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算小白?我就算,小小白

那就算是彼此彼此了,现在维修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也是被逼无奈才学着修,从三年前老家液晶电视坏了开始学,近4000的55寸电视突然黑屏了,又过保山村又没人上门,就算上门了维修也是天价。逼着自己学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维修一个变频器,也是电源部分这个二极管失效了,

受教,那感情是通病。以前路由器电源也经常这个二极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修制冷20年都不敢用变频空调,。不是说不好用,确实好用,可是故障率实在太高了。 ...

定频太吵了,变频是安静。不过现在质保期不都挺长了吗

网友:
技术不错不过你给邻居和你的基友起这啥名字!就怕把你夹在中间,开个玩笑!!!

网友:
这次修好了,你已经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维修大神了

网友:
买的二手房刚刚卧室定频空调换成变频空调,原来老房子2010年就用变频空调一直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空调问题多多呀
刚用5年的变频空调不开机售后换主板及变频板要1100元,淘宝上买了一块拆机相同型号的变 ...

你的空调要不坏以后的生意还做不做了,没在主控里给你弄个定时烧机的程序就算不错了。

网友:
这次修好了之后你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将升到天上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