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A充电模块-4LED电量显示0静态电流,适合改造小玩意儿。

楼主(2021-07-05):
采用IP5306一体芯片,配合外围做到0待机电流的2A充电模块+4LED电量显示。相比传统TP4056线性充电芯片更具优势,开关充电发热更低,充电电流更大,整体充电速度更快,不会像TP一样后半段拖泥带水要很久才能充满。还自带电量显示。因为该类芯片原生挂载电池的静态电流有100uA或以上,不适合内置电池的长期存放,本方案当充电模块使用时可以作到0静态电流,适合改造各种内置锂电池设备,比如电蚊拍。
LED可贴片,可直插,可引出单独焊接。适合不同场景使用。

因为该类芯片都是定制电流版本,所以无法调节电流,对于电池比较小的设备可以更换P2P芯片来减小电流。
自适应电流充电,电池对电流无限制时可随意用不同电流输出的充电头,或小或大均可。
IP5306:2.1A

IP9315:1.5A
IP5305:1.2A

↓↓↓↓↓↓工程地址↓↓↓↓↓↓
基于IP5306的4灯充电小板

使用方法

原理图

保护板的静态电流

网友:
这个不错,电路复杂一些.

网友A:
这个可以玩玩,SLM6500也不错,电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玩玩,SLM6500也不错,电路更简单。

之所以复杂是为了0静态电流。可以忍受100ua静态完全可以更简单。你说的6500静态电流比5306更大,而且没有电量显示,不适合长期挂在电池。

网友:
这不是那个充电宝三合一芯片么?
之前很火的蜂语充电宝就是用的它。
我记得有人说它爱坏,坏了就是对电池短路状态,电池一定要配保护电路。
我的蜂语之一,来时不充电,保护芯片是保护状态,忘了怎么激活了一下保护芯片,然后这家伙就冒烟了,幸好手疾眼快的掐了电池线。
其它蜂语们没遇到这个问题。
家里还屯了不少这个芯的成品板。。。
刚刚才知道原来它的静态电流这么大。。。

网友B:
Q2的接法请审核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的接法请审核一下

Q2怎么了。你细品下接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Q2怎么了。你细品下接法

CC高电平,所以向BAT脚供电,使能5V升压是不?正常情况充电时,VBUS 5V,Q2相当于17mR电阻,可直接充电。是这个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高电平,所以向BAT脚供电,使能5V升压是不?正常情况充电时,VBUS 5V,Q2相当于17mR电阻,可直接充电。 ...

cc只能触发一次脉冲接地,不能让持续升压5v输出。这模块只是当充电模块用。图片上已经说明。如果确实需要5v升压功能。需要跳线短路mos。那是那样的话就会有100多ua的静态电流。不适合内置电池的长期挂载。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5v输出通过一个3v稳压管飞到nmos的G。这样的话可以通过按键开启升压并且在有5v负载情况下持续打开升压。在移出负载后35秒后彻底断开电池

楼主:
引用 楼主:
cc只能触发一次脉冲接地,不能让持续升压5v输出。这模块只是当充电模块用。图片上已经说明。如果确实需要 ...

应该是要out   -   <2v稳压   -    >二极管   -   mosG。这样应该行。不过没啥必要

网友:
成本那?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