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古老的镍铬电池组充电器

楼主(2021-07-05):
翻东西翻出来的,拆开看看,老式的变压器加整流二极管,电路没啥意义,壳子不知道能干啥

网友:
还挺好,电压都正常,老东西还能用

网友A:
这能充吗,,不怕把镍氢电池充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能充吗,,不怕把镍氢电池充爆吗

小时候基本所有的镍氢充电器都这德性,一般都是把电池充到滚烫,爆炸我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是玩具遥控车专用了,而且还是最老那种充电器了,电池发烫最厉害了。

网友:
貌似有一段时间挺流行装这种电池包的遥控车
原装的一般很不可靠,能玩20分钟就不错了,我记得给表弟的遥控车改造了
用6V 1800mAh的应急灯电池,能玩2小时还有电

网友B:
变压器看着还算工整,可以留着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看着还算工整,可以留着吃灰。。。

吃灰好长时间了,

网友:
还用得到的

网友:
变压器铜线铁芯还值点钱,现在基本上没有了,都被开关电源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