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一物多用的可换头的卡簧钳

楼主(2021-07-05):
因考虑到万一要取深孔内卡簧的需求(事实上暂时没遇到这种需求,但是必须得提前准备好对应的工具对吧),千挑万选,从闲鱼购得下面两把卡簧钳,一个轴用一个穴用:

原本是想选下面这种轴/穴两用的,但是感觉上面这种精度最好(无旷量),能支持的力矩最大,就选了上面这种

玄机在这里,侧边有锁定螺丝,拧松之后可以把钳嘴取下来。

卡尺量了一下,夹持孔直径为4mm。这时候我就想了,这工具应该改名字了,叫可换嘴钳子更合适。市面上可是有很多便宜的材料是这个口径的啊,配上不同的材料,岂不是实现很多功能:
看家本领:深孔取卡簧
另外还能用来:扶钉,撬钉,内壁镗槽,外侧镗槽,拆机时顶开用,压孔,扩孔(直径可调,比钻头更灵活),双侧窄缝撬棒,强力镊子,救场做圆规用也不是不可以啊!
看看,800电批头放进去正好,没有旷量。

3.0mm直径的电磨头放进去也锁的很牢:

这种T20的梅花扳手截面是圆的,用来改造钳嘴最合适,1.5元一支够便宜,硬度也有保证。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整上,能省掉不少其他工具啊,大大地缩小了我的工具包体积。

最重要的是能减少老婆的仇恨值啊!

网友A:
这个如果不贵,买个也无妨,如果很贵,可以用普通尖嘴钳改一下省钱一些

网友:
倒数第二张看成了掏耳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不贵,买个也无妨,如果很贵,可以用普通尖嘴钳改一下省钱一些

价格还行,轴用的100元,穴用的70元。但是相比PPD上钣金做的是贵多了

网友:
用5-10元红包去绿林家啥穴用轴用一样整了个,不要钱的工具太多了,当家的看人的眼神不对

网友B:
“老婆的仇恨值”深有同感,恨不得外面租个小房子放我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婆的仇恨值”深有同感,恨不得外面租个小房子放我的东西

不知不觉积累了很多工具,两个大工具箱外加两大抽屉都是我的工具。外加一个大有电钻工具包。我也奇怪啥时候搞了这么多工具的。老婆每次有疑问的时候我就说这工具不贵,早就买了搪塞过去~

网友C:
需要能拆3mm小卡簧的钳子,哪里有?

网友D:
穴用,会说日文,水平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能拆3mm小卡簧的钳子,哪里有?

用镊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穴用,会说日文,水平不低。

我都不知道这是日文,还是你更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都不知道这是日文,还是你更懂~

因为中国话没这么说的,所以我猜是日文,你肯定比我懂。

网友:
我买的是那种四个可换头的,可换头都是钢片做的,没楼主这个好用,谢谢推荐

网友:
撑不开,很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中国话没这么说的,所以我猜是日文,你肯定比我懂。

我国是叫作孔用挡圈,不叫穴用挡圈。

网友D:
当前,玄关、逆袭这类的日语搀在中文里乱用的越来越多,现在又来了个穴用。拜托不要再让在这类乌七八糟的东西来污染中文了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前,玄关、逆袭这类的日语搀在中文里乱用的越来越多,现在又来了个穴用。拜托不要再让在这类乌七八糟的东 ...

这。。。。发个工具贴,我还得去考究用词是否是正统中文?何况“穴用”是否来自日本还没定论,闲鱼和淘宝上都是用这个词来描述的,百度也是用这个来描述的。怎么就“乌七八糟”+“污染”中文了?而且,中文里本来就有很多泊来词,啤酒,巧克力,咖啡,冰淇淋,寿司,尼龙,艾滋病等等。我就不知道您这用正统中文的怎么描述上面这些东西,你去吃披萨难道真要叫它打卤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中国话没这么说的,所以我猜是日文,你肯定比我懂。

刚回过味来,看来你是想严肃的对待“穴用”这个词的。那么我也严肃的对待一下你说的话,
1. “因为中国话没这么说的”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有调查数据吗?还是说你是新华字典编撰者之一?我自认我没有公信力,不敢下这个结论。而想让我相信你说的话,你也需要具有公信力,或者能够援引有公信力的人的话来佐证你的结论。
2. “所以我猜是日文”,啥时候你把“猜”字去掉,换成“肯定”俩字,咱们再做深入探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回过味来,看来你是想严肃的对待“穴用”这个词的。那么我也严肃的对待一下你说的话,
1. “因为中国话 ...

你本来就错了,强词夺理有什么用?闲鱼和淘宝的几个破人能代表国家标准吗?你把国标里的孔用弹性挡圈名称改成穴用弹性挡圈就算你能耐大,就算你对,否则就闭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本来就错了,强词夺理有什么用?闲鱼和淘宝的几个破人能代表国家标准吗?你把国标里的孔用弹性挡圈名称 ...

你的论坛名字是英文的,不是中文的啊。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