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用松下电池的电池组,不知道是不是动力型的

楼主(2021-07-05):
一个朋友收了几十个这样的电池组,随手拿了一个来拆着玩,还没给钱的,不知道这个值多少钱,要是没什么地方可以用就还给他,放久了也没用

网友:
7串4并,3000ma,看着像是动力电池!

网友:
多弄几组整个电动车电池组

网友:
电池有喷码 看那个号码,查询一下能看出来是不是动力电芯

网友:
7串4并,看去蛮好的电池

网友A:
容量型的,动力型没有3000mah的

网友:
动力电池线应该比这个粗吧。

网友:
7串4并锂电池,12AH容量,最大20A放电电流,换算下来不到2C倍率的电流,应该是容量型电池。

网友B:
介于容量型和动力型之间的电池,说是可以3c放电,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型的,动力型没有3000mah的

c6  30q都是3000毫安时的!

网友:
还有吗?我要一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介于容量型和动力型之间的电池,说是可以3c放电,还是不错的

这种3000ma的所谓3C是只能短时15S可以3C放电,不能持续3C放电,电流大了放几次就鼓

网友:
松下NCR-18650PF电池是容量型的,支持2C放电。销售这款电池的吹嘘是动力电池,支持10A放电。

网友:
既然是换下来的电池,容量应该差不多了,并且看图片,电池还有生锈迹象,肯定用了很长时间,我出快递费要了可以吗?

网友:
18650PF,单颗2900mah,放电10A,偏容量性,这个外标有点虚。

网友:
感觉不是动力电池,输出线太细了,动力电池输出电流动辄20A-30A,线这么细承载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