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AU6989主控这下真是全球通了,居然还能支持长江颗粒

楼主(2021-07-05):
1,看到这个真是泪流满面,一个小小的USB2.0主控十几年了,居然还能支持长江颗粒,从SLC到QLC,无所不包啊

2.安国的6989到底有多少种?ABCDE?
3.安国的主控板8CE是怎么跳线的,我简单淘宝了一下,卖家也不懂,
4.安国的单贴6989,电压跳线是不是R12 R13 R14只能跳一个,分别对应3.3 1.8 1.2
5.安国的这个是什么东西,一直没看懂,2.0的主控居然桥接了一个3.0的USB桥,
SC908N+VL660

6.这个安国的跳线怎么搞,确实太难了

网友A:
我一直很欣赏这种单面的,可以做到更小又能换普通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很欣赏这种单面的,可以做到更小又能换普通芯片。

这个奇葩的板子真是第一次见,2.0的主控3.0的桥,这种可以折断的板子,可以上多个LED真是很好看

网友:
2.0桥接3.0这个厉害了

楼主:
真的没人懂?

网友:
安国确实很nb,山寨最爱

网友B:
安国、芯邦、IS903这些U盘的主控,本质上就是一个带有USB接口和nand flash接口的高速单片机,内部固化了最基础的BOOT固件,上电启动后去闪存里的特定位置找运行固件,加载固件后运行,所以只要厂家还在写适配新flash颗粒的固件程序,就还能继续支持新的flash颗粒。当然,如果厂家公开主控的固件开发SDK,爱好者自己也可以编写固件

网友:
带个桥就可以被识别为3.0了
安国支持多,芯邦表示也不甘示弱

网友:
安国开长江貌似开不了报错
6989几十种 abcde sncs-ta是新出的 老的还有什么snhl之类的

网友:
第二张图太有意思了

网友:
这种没有实际意义吧,识别3.0但是速率还是2.0,有什么用?作假?

网友(2022-04-29):
安国6989还有89ANHL这种不内置晶振的,大概是2010年的

网友:
这个比较早期, 好像支持芯片不少的了, 不考虑速度的话, 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AU6989ANHL+SDNNNAHEM-004G黑片,板子上丝印是11年的,现在还没坏。初代TLC能用这么久?
不过最近又量产了一下,608个坏块(总共才1070块),现在当2g的盘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国、芯邦、IS903这些U盘的主控,本质上就是一个带有USB接口和nand flash接口的高速单片机,内部固化了最 ...

理论上有着无限潜能的兼容性?

网友:
桥:硬搬,我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有着无限潜能的兼容性?

理论上说是的,不过貌似厂家从没公开过SDK开发包

网友(2023-10-06):
安国那么多后缀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国、芯邦、IS903这些U盘的主控,本质上就是一个带有USB接口和nand flash接口的高速单片机,内部固化了最 ...

FC1179有公开SDK,甚至还有技术支持帮你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