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用电,一氘解决:努比亚120W氮化镓快充头

楼主(2021-07-05):
作为一个电粉,“双电一手”是最基础的配置。至于充电,那肯定不能摆上三个插头啊!还好我有氘锋战士,“两C一A”轻松满足我的用电需求。

责任越大,能力就得越大。以一敌三,自身的能力当然得过硬。氘锋战士是努比亚nubia采用第三代半导体材料GaN新推出的120W快充充电头。

至于这个120W是不是虚标,先用一张图吃个定心丸,60+60妥妥地=120(W)。真实客观的功率输出,有刚需又不愿多看的,链接给你直接下单去,现在还有优惠。感兴趣的,可以沏杯茶,听我唠上十块钱儿的,下文简称“氘锋战士”。

小轻巧,办公差旅好携带

氘锋战士是本人的第一个努比亚产品,从外包装来讲并没有什么惊喜,开盖式的硬质纸盒包装,白灰双色印字清晰,信息标识比较充分。

包装内是黑色泡棉作为缓冲和收纳,一只充电器、一支持条6A|120W的数据线、一份说明书,到手就能使用,非常方便。

线缆长度约1米,直径约为4.5mm,比较厚实的唯一缺点就是定型后不易捋顺。实测线缆的E-Mark数据为5A,有可能是测试表的量程只有5A的原因。

大功率充电头一般都是配合电脑来使用的,而GaN氮化镓作为硅的替代材料,可以减小体积、增大功率,这也就使氘锋战士对比笔记本电脑的原厂电源适配器,具有明显的体积和重量优势,而且功率几乎翻倍。

与其他充电头对比,努比亚的氘锋战士也有不小的优势,下图45W是内部带有电池的储电式充电头,黑色的是去年的一款120W充电头,比氘锋战士稍微还要长一点。

氘锋战士的重量只有约240克,除了四条棱有圆弧过渡,几乎呈长方体状,长宽厚=88×56×30mm,确实不算太大,可以很方便地放在背包里携带,以便通勤和商旅使用。

氘锋战士的外壳采用类金属材质的防火绝缘材料,灰色外壳显得很有质感,表面印字清晰。氘是氢的一种同位素,也叫重氢,被称为"未来天然燃料",这里作为充电头的命名,兼顾了音与意。

这种外壳材质,表面有细微的金属颗粒感,能稍微增大摩擦力,使用中也确实不太容易沾染指纹。

顶部是输出端口,包括1A2C,从上到下分别是A、C1、C2,努比亚的neocharge快充技术印于其下,没记错的话,这是一种直充技术,能够使被充电设备在保持低发热量下拥有更高效的大功率充电。

两个C口之间间距约为1厘米、C1口和A口间距1.5厘米,插满三个插头互不干扰,捏着线端口两侧也比较方便插拔,不会觉得碍事。

A口上方是一盏冰蓝色指示灯,只要通电既能点亮,个人认为定位作用更大一些,方便在比较暗的环境找到充电头。

底部是黑底灰字的使用数据铭牌,输入支持110V~240V的宽电压,全球范围应该都能适用。输出数据各种组合太复杂,简单一点:C口最大100W、A口30W、C1+C2最大120W、C+A最大117W、三口同上C1+C2+A=30+60+30=120W,不赘述了。

介绍外观时说氘锋战士最大长度是88mm,这是包括了折叠插脚露头的3mm,方便用手指顶出插脚。不用时收起插脚,便于携带及收纳;需要时可以很方便地展开,固定比较牢靠。

长条状的设计,在排插上使用左右互不干扰,插脚顶端做了圆弧和减薄处理,也比较方便握住插拔。

氘锋战士的插脚比较紧,墙点上也比较容易固定,直接大力向下拽线,基本也不会将充电头拽掉。如果是办公或者居家使用,基本就可以不用拔下来了。

多协议,多品牌产品兼容

先来看看A口,苹果的2.4A、三星五福二安及AFC、QC3.0至20V全电压支持、QC2.0的5V-9V-12V-20V、华为FCP24W、SCP25W,都是绿色放行状态。

两个C口在协议兼容上一致,除了上面A口支持的之外,还支持QC4.0+、PD3.0、PPS105W等通用快充协议。

对于目前主流的PD3.0协议,5V3A、9V3A、12V3A、15V3A、20V5A这五个固定电压和电流档位均能开启。PPS支持3.3-21V、5A的可调输出。

如果同时开通两个C口的PD协议,两口的最大电流均下降至3A,2×20V×3A刚好=120W,暴力输出就是这么一目了然。

先来试试我的redmi手机,氘锋战士自动匹配手机的快充协议,开启了高电压chargeTurbo模式,25瓦的功率与手机原配充电器不相上下,1个多小时也就能够从20%完全充满。快充满时,还能自动切换为2W的涓流充电模式,以保护电池。

翻出来久未使用的大苹果,氘锋战士毫不犹豫,直接匹配2.48A的额定电流,12W的功率,大约3个小时也就完全充满了。

两台电脑,默认额定电压都是20V,3.25A的电流,满功率运行也就65W,氘锋战士站在电脑旁边这一比显得相当弱小。

氘锋战士:“我弱小吗?这电脑20瓦的功率就能正常使用了,才用了我能力的16.7%,我弱小吗?把你的看家本事亮出来吧!”

我也不甘示弱,平时最多也就同时用两台电脑再给手机充电了。氘锋战士毫不含糊,12.5+21.3+25=58.8(W),还是只用了五成功力。

对于小电量用电设备,氘锋战士也能关怀备至,采用低电压、小电流、低功率来充电,兼顾了充电时间和电池接受能力。

巧分配,额定功率不含糊

使用ChargeLab PowerZ KT002自带的100W负载模块,以及炬为160W负载做客观测试。还是先从A口开始,开启QC3.0协议,调取20V电压,负载模块设置为30W,妥妥的输出就是30W。

其实再稍微提高一下功率,A口也能稳定输出,32W超出额定功率长时间运行也不成问题。

C口单独使用,开启PD3.0协议,100W也不成问题,此时电压略有下降,氘锋战士通过增大电流来补上功率缺口,这也算是一种超额使用了。

一A一C同时输出,分别用两个负载调取额定功率,C口PD协议放出87W,A口甚至还能超额至31W,也能稳定输出。

如果是两个C口同时使用,那就把120W的功率平分了吧,各自都能达到60W的功率,能够保证稳定输出。此时增加负载功率,就会开启自动保护,保证充电头不会烧毁损坏。

测试最后放个大招:两台负载加一台电脑运算Super π。C1口连接电脑,通过最下方的黑色KM001测试表,19.75V、1.589A、功率31.389W;A口连接KT002负载,输出19.69V、1.53A、30.1W;C2口连接KT001测试表驱动大负载,19.66V、2.99A、58.96W。看来努比亚的neocharge2.0的智能分流能力不错,保证了三口同时快充。

能散热,安全可靠值得入

采用单负载,开启20V、5A、100W功率,用双通道热电偶分别测量氘锋战士侧壁和A口内部两处温度,室温27.8℃无风环境下,运行大约25分钟时,手摸表面比较热,此时A口内部温度已经飙至60.9℃,侧壁的温度为43.9℃。

前面也介绍过,氘锋战士带两台笔记本和手机的功率约为60W左右,对于长时间超过100W的使用状态来讲,虽然也能稳定运行,但发热量确实大,侧壁和A口内部温度上升,也说明内部的热量在向外散,手摸也不至于烫伤。

总的来讲,nubia努比亚120W氮化镓充电头,三口快充适合各种用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能够满足快节奏生活,智能动态功率分配灵活匹配用电器,小巧轻便方便携带,内置九层安全保护,让你用的安心,确实符合当下充电需求。

网友A:
个人觉得,这种充电器如果最少没有2个标准USB接口的话,始终是一种缺陷。type c 接口始终是感觉过于超前。

网友:
努比亚品牌还是很有真材实料的。

网友:
12W的功率,大约3个小时也就完全充满了  呵呵

网友:
你倒是上个拆机图啊!

网友:
最近这货炒的挺热

网友:
为啥都没人讨论快充对电池的影响,我的红米K30至尊版,一开始用都是慢充从没用过快充,没用原配的头跟线,后来用快充一阵子后发觉掉电比原来慢充快,看半小时小说竟然从100掉到85,后来用慢充,充放几次后又恢复原来的状态!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种充电器如果最少没有2个标准USB接口的话,始终是一种缺陷。type c 接口始终是感觉过于超前。 ...

本来大家都能统一用usb,一个规格少了很多麻烦,有些奸商偏偏得弄点花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大家都能统一用usb,一个规格少了很多麻烦,有些奸商偏偏得弄点花出来 ...

现在USB还是b型USB是主流,type c 接口在主板上也不过见到1个左右。

网友(2021-12-09):
有个问题很奇怪,我单独用c口或者a口给红米k30s充电只能18w的功率,但是a口给别的手机充电,这时候同时使用c口给k30s充电却能达到27w的功率协议,这就很奇怪,谁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