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大家这个东城无刷电锤DCZC02-24不转的问题

楼主(2021-07-05):
货场来的电锤,无电池,就夹在电源上,但是不转,按开关就是电流跳了下就没有动静,再按无电流,重新拔插一下再按电流又跳一下,估计是电容充电的作用,这难道是要原装电池才能启动?看这驱动板好像也正常,没有烧的痕迹,还请指教如何测试,,谢谢

网友:
另外一个脚需要接电池温度检测脚,找个原装电池拆开研究一下,电池上的电路不是太复杂

网友A:
你给的电流大吗,,要起码20a以上吧

网友:
需要原装电池。你这个外接电源不行。没看到有三个电极片吗?

网友B:
电池座3只脚都有线,有识别,检测脚负极直接10k可调电阻试

网友:
“按开关就是电流跳了下就没有动静,再按无电流”,怎么感觉是电流不够大,你外接电源功率多少,会不会是电流太小了达不到启动电流要求?

网友C:
想要测试一个二件以上组合才能工作的未知物件.总要有一件正常的合用件.电锤不知好坏.用的也是不知能否用于电锤的电源.如何确定那个好那个有问题?

网友D:
建议卖了吧 东城的必须原装电池 另外买电池和充电器就不值了

网友:
估计需要处理一下温度检测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电流大吗,,要起码20a以上吧

当然了,30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卖了吧 东城的必须原装电池 另外买电池和充电器就不值了

东城的必须原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座3只脚都有线,有识别,检测脚负极直接10k可调电阻试

接了10K也没有用。看来只能原装电池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测试一个二件以上组合才能工作的未知物件.总要有一件正常的合用件.电锤不知好坏.用的也是不知能否用于 ...

电源电流常识问题就不用提了,只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必须原装电池才能启动,手上12V的东城无刷是可以直接夹电启动的,但是电量指示灯会闪,然后就一转一停一转一停。 这个电锤不清楚是不是必须原装电池才能启动就不知道,所以发帖问大家看看有没有玩过这个的是不是必须原装电池 否则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样子

网友E(2021-11-30):
我也这款电锤,也是坏过 ,问题雷同,后面去修理店跟换电容解决的。你测试一下你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这款电锤,也是坏过 ,问题雷同,后面去修理店跟换电容解决的。你测试一下你的电容

...

其实没有坏,这款必须用原装电池才能启动,估计是有单片机协议,昨天又收了个电池,完美使用

网友F:
这种带电池检测的诊断很烦,没有原装电池连检测都不行,想用只能换开关控制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没有坏,这款必须用原装电池才能启动,估计是有单片机协议,昨天又收了个电池,完美使用 ...

过几天再收个充电器配成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几天再收个充电器配成一套

是的,,没有电池之前看到过剪线的充电器,但是没有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带电池检测的诊断很烦,没有原装电池连检测都不行,想用只能换开关控制板 ...

是的,他有驱动板,而且还是带霍尔的无刷电机,听说霍尔的驱动都是要匹配的。。。。没有仔细研究,

网友(2023-02-21):
引用 网友E:
我也这款电锤,也是坏过 ,问题雷同,后面去修理店跟换电容解决的。你测试一下你的电容

...

修理费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