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iy了一个无线充电器。pdd 6。9元也香。

楼主(2021-07-05):
手机早几年前就支持无线充电了,最近我一个鼠标也支持无线充电。
想着现在无线充电器这么便宜。
买了个20块的所谓库存三星无线充电器。
然后,收到货后,二分钟就挂了。
是的,嗨了两分钟后,灯不亮了,发热严重。拆开一看,山寨的。主板就一两个元件。
联系卖家。卖家也爽快,直接送我了。钱退给了我。
我就想,再买个9块9包邮的,也没意义,肯定也是些简单电路的产品。
买个品牌的吧,好几十块,也没必要
于是找了一下,拼多多6。9包邮找到这个无线发射板。

别的不说,主板上芯片好多。至少有各种检测电路。不是傻充。
6。9入手,装在三星的壳里面。

充电完美。比有线的慢,还是好用

网友:
某宝上有很多便宜的板,这个是多年前的了,所以看着元件多,因为用的单片机,没有专用芯片,现在都是专用芯片,还能快充

网友:
嗨了两分钟后,灯不亮了 我就笑了

网友:
摊上2块一个,还号称QC2.0

网友A:
无线充电真心是个噱头罢了,还是有线来的有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真心是个噱头罢了,还是有线来的有用多了。

无线充还是有意义的,我的nokia7P尾插老是接触不好,某宝上寄修了一个加强板的尾插现在又不行了。我现在就想加个无线充电贴,插好再不动,直接无线充电还能再战两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真心是个噱头罢了,还是有线来的有用多了。

小米MIX 2S已用多年,一直无线充电,往桌面一放,就充电了,不需要找线、拿线、插线...........

网友:
用习惯后,无线充电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某鱼上2-3块买过好几次这种成品板子

网友:
急用急充就直插,过夜充就无线,觉得都好。

网友C:
这是我自己弄得个,原来的无线充用几天就坏了,但是这个立式支架不错。新买的板子有点大不好装,直接胶带绑外面,还有助于散热。

网友:
也想琢磨个无线充,天天插拔尾插寿命长不了,期待有个好产品,我可不想DIY,做出来肯定赶不上成品。

网友:
这个就值了

网友:
无线充电太好用了,前提是要无线快充,否则充电速度受不了。

网友:
搞了一个 还带散热 吃灰中

网友:
用习惯无线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然后一咬牙,买了好多块无线充电器,和无线充电模块,把身边常用的充电设备全部改成无线了,需要充电的时候,往无线充电器上面一扔,充满自停了,太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MIX 2S已用多年,一直无线充电,往桌面一放,就充电了,不需要找线、拿线、插线........... ...

我也是一个,很老的无线充,才5W,实际才3W左右,但是很方便啊,手机不用就往那里一放,让他慢慢充,下班时电量满满

网友:
我用的绿联的,充苹果8,也就5w,配乐视充电头,支持qc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自己弄得个,原来的无线充用几天就坏了,但是这个立式支架不错。新买的板子有点大不好装,直接胶带绑 ...

同款,同遭遇,我也是用几天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