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人老了,记性不好,大家帮帮忙。最近手上有点钱,想购买一台日置万用表

楼主(2021-07-05):
人老了,记性不好,大家帮帮忙。
最近手上有点钱,想购买一台日置万用表,记得以前有人发贴大意是,购买日置万用表跟店家说自己自用的,不要发票,大约800元能购买到一台日置万用表。谁以帮我找找,发个原帖子链接来。多谢!

网友:
买仪表一定要带发票,尤其是网上购买的

网友:
我记得我劝过你,不要买日置台表,手持也尽量不要买,没法校准!你买它干啥? 而且,3238不是很好用的表!没有四线测量,继电器哒哒哒哒响!

网友:
日置手持表感觉价格偏高!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日置,

网友B:
如果是4282的确不错,但前面朋友说的校准维修问题是要考虑的,而且800买不到4282,除了4282低一档的对比福禄克没有绝对的优势,如果不是为了玩还是选福禄克吧,或者加点钱买34401或3457。
一般维修用几十元的优利得够用。剩的钱买台lc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4282的确不错,但前面朋友说的校准维修问题是要考虑的,而且800买不到4282,除了4282低一档的对比福 ...

请问在什么方面要用到LCR这么精确的仪器?我看维修师傅一般都是用万用表就能完成维修了

网友D:
日置万用表做工还是很不错的,买不起福禄克的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置万用表做工还是很不错的,买不起福禄克的可以考虑。

但是如果买福禄克低端17B+什么的,还不如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什么方面要用到LCR这么精确的仪器?我看维修师傅一般都是用万用表就能完成维修了 ...

lcr不都是高精度的,最常见的是对老化的电容能有所区分。高精度的lcr很贵,一般的到10kHz就可以。
福禄克的17b+其实挺好,至少福禄克没哪款里面做得有大毛病让人看不下去。
国产的就不能说普遍放心,随便买一个。优利德的低端我只推荐136b+,实际用过觉得物有所值,有缺点,但没硬伤,能动手的甚至可以修改一下。其它有的看看内部就算了吧,有的中高端看起来还行但没用过就不推荐了。
另外总有人嫌低端福禄克慢,实际上带+的15b+17b+并不慢,不带+的的确有些慢。也有人觉得dtm0660的表慢,我有个0660的钳表,使用起来觉得就是正常的速度,而且觉得0660方案挺好的,只是还没发现一块像136b+一样里面做得足以让我动心去买一块的。设计内部要多用心,别只在外面用心,我其实挺希望这样的国产表能出现。看到有diy的15b/17b pcb用于搬板,其实可以把方案换成dtm0660,保留原来前端设计的精华。

网友:
修啥玩意需要用到日置万用表。

网友:
最好别买杂厂出的杂牌万用表,很便宜,是牛屎芯片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当炮灰可以,要买就买福禄克;千万别买胜利的,我公司贪便宜,买了几十台胜利万用表,基本上坏完了。

网友:
最近手上有点钱,,,最近手上有点钱

网友:
800能买两块国产表,对比着用,不比一个三位半可靠?

网友:
要买日置万用表,推荐4282,这表就是价格贵,精度可以吊打28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日置,

每人经历不同,就好比有人买表非得劳力士一样。

网友:
如果是同价位,真的推荐常见型号
小众的机器,真的不推荐

网友E:
手持万用表,日置实际上没什么技术产出,手持表基本上是由台湾富贵代工的。

没有人告诉你,日置3802、安捷伦1251、富贵95长得一个鸟样,功能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持万用表,日置实际上没什么技术产出,手持表基本上是由台湾富贵代工的。

没有人告诉你,日置3802、安捷 ...

说日置在手持表没啥技术是不对的。日置也就是大约在金融危机后一段时间找富贵做过,而在安捷伦收购了富贵之后日置又开始自己做了。在这段时间之前之后的日置手持表都是有很高的水准的,之前的在日本手持表里算是一流和横河与爱德万比各有千秋,比同期福禄克也差距不大,后期的就是现在42开头的表,4282水准有目共睹,三位半的用的是asic,发布时号称测量速度世界第一,这个芯片和福禄克在LT的asic比集成度更高,性能也不相上下。
即便是富贵原本水平就不低,在安捷伦收购后更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当时安捷伦要进入手持万用表领域,好久好久好久以前惠普也自己做过手持表,但在万用表这块34401太成功了以至于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hp靠34401和3458几乎成为万用表的霸主,1281蜗牛一样的速度,被3458碾压。台式表34401成功得成为事实上的业内标准,就连现在的很多其它品牌台表驱动都要兼容34401……,那时候的hp手持表其实是横河电机代工的。同时福禄克逐渐成为手持表的霸主,等后来安捷伦想自己搞手持表时发现市场上绝大多数万用表都是用现成的dmm ic,
像福禄克有足够的市场和资源可以做asic,日本的几个大厂也有自己的asic,但安捷伦那时候却把自己的半导体业务剥离了……,安捷伦又不可能用个现成dmm ic做表,可发挥的余地都没剩多少。但那时万用表小厂里有一个另类,就是富贵,用通用电路自己搭,水平不错但比不了安捷伦这种业内大哥,没关系大哥带你飞,收购后安捷伦/是德手持表的业务和技术水平是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日置有段时间找富贵代工的原因。金融危机最严重时以至于富贵也出了一些用成品dmm ic的低档货,也给日置做了这么几款。导致十年前左右日置手持表沦为二流货,其实日本那几个本身水平比起福禄克都不低的,如果看20年前的日置会让你对日置的技术积累有新的认识,能设计出现在的4282不是一蹴而就的

网友:
人老钱多啊,买吧,不玩白不玩,比买保健品和假药益处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