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吊磨的软轴和手柄选择哪种好?

楼主(2021-07-05):
在网上看到有这两种吊磨:
一种是普通电机加皮带轮,通过皮带轮变速,使夹头转速过万的。例如雕刻玛瑙的吊磨力道够声音小,卡头紧密不掉磨头。
另一种是软轴直接电机主轴上,电机本身就是过万转的电机。例如三菱的600W吊磨。
我主要是用来雕刻木头的,由于已经有牙机了,山寨电磨也有一台,所以想买一部吊磨,想功率稍微大点的,但是又想静音。
现在我已初步选定第一种吊磨,但是软轴的话,请问有什么选择上的注意事项?

听说6mm的不锈钢软轴比较好?我希望手柄是同心度高一点的,有推荐吗

下面是我收集到的资料:

吊磨机分为大功率吊磨机  小功率吊磨机。

小功率吊磨机一般就是180W到250W,现在市场上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万利  三菱 金科达这几种了,功率都在200W上下。

大功率的吊磨机,一般指600W,软轴都是不锈钢的蛇皮管,轴心也是加粗的6mm(小功率轴心都是4mm)。现在市场上用的多的就是牛头牌和金利达这两种。

还有更大功率的比如1000W的皮带轮式的玉雕机。

如果打磨雕刻硬度比较低的东西,一般小功率即可,如果硬度高可选择大功率吊磨机。

网友:
雕刻木头应该小功率就够了,皮带传动的肯定比较静音,万转电机应该是碳刷的串激电机,噪音你懂的

网友:
这两种类型的有个区别,就是软轴,一个是金属外皮的软轴,还有个是橡胶的,两种软轴我都用过,个人感觉橡胶的那种同心度好一些,金属的能承受更大扭力,轴的尺寸也比较大,同心度不好,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这个的问题。
我是自己DIY了一个,用的无刷电机,橡胶软轴的电机接头里面是个螺纹,专门适配那种吊磨电机,我是给电机做了个支架,上面装了个18mm的螺纹口,勉强可以拧上,不影响工作,电机轴是通过联轴器拧在软轴上的。后来我觉得橡胶的这种不太给力,有时候打磨阻力大了,电机会把轴拧成麻花状,所以又想换个金属外壳的轴,买来后发现,粗了许多,而且螺纹部分不一样,在电机上临时装了个钻夹头夹住接头试了下,抖动大了很多,所以就放弃了。
还要考虑安全问题,如果功率太大,选用的刀头又很粗,非常容易打滑受伤,毕竟人肉拧不过机器,不要一味追求大功率。

网友A:
买第一种电机+皮带驱动的,长时间使用更靠谱,更耐用,噪声也更小。缺点就是体积大,重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第一种电机+皮带驱动的,长时间使用更靠谱,更耐用,噪声也更小。缺点就是体积大,重量大。 ...

我也是倾向于你说的皮带轮传动。
现在有个问题,你楼上那位朋友说的,金属软轴好不好,我也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倾向于你说的皮带轮传动。
现在有个问题,你楼上那位朋友说的,金属软轴好不好,我也没用过 ...

金属软轴好。其实橡胶软轴仅仅只是外皮套了一层,里面都是金属的。

网友B:
我合作的玉雕工作室都是用的第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合作的玉雕工作室都是用的第一种

谢谢!软轴的话怎么选购呢?要耐用,精度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软轴的话怎么选购呢?要耐用,精度高的

这个不清楚,没问过

网友:
一般玩木头,204足矣!大型的,吊磨、直磨(6mm)

网友:
我用的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