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孙悟空?

楼主(2021-07-05):
网络摄像机,重新通电后,路由器里多了个2,注释“2个客户端通过此设备接入路由器(ac86u)”?    之前断/通电曾操作多次,从未如此啊。

因为该摄像机放于室外,最近外边有工地,脚手架/梯子啥的很方便,难道有人克隆了MAC,破解了密码?

这难度有点大。我的所有无线设备到手,都第一时间撕掉标有MAC等信息的标签。密码也很长,不容易破。

再断电通电,问题依旧。考虑到此摄像机是通过DHCP获得ip的,会不会重复获取,导致误判为两个设备?

手工绑定IP试试看。果然,正常了。

搜索了一下,不少硕友都遇到类似问题,国外居多。包括网线连接的台机。有的甚至多达83个重复接入。

所以不太可能是wifi被破解冒充。如果这里也有,希望我的方法能帮到。除了指定IP外,其他人的经验还包括:关闭UPnP;或更新/清除 NVRAM (其实就是reset)

不过原理上我还是不理解。按说两个相同的IP,是冲突的,怎么允许“同时接入”;如果是不同IP,那么列表中应该重复出现两个同名设备才对啊?

退一步说,如果问题是DHCP引起,那么最后两张截图,都是静态IP啊,怎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查看日志,也没发现特殊情况。下图是摄像机接入的纪录,只不过前一台是接入eth5(一般四口路由器,eth1-eth4是指网口,eth5是指2.4G wifi,eth6是指5G wifi)

而出现“2”的这台,接入“w10.1”,后边还有一台手机,接入“w11.1”,是什么鬼?

网友:
实在搞不懂很多人煞费苦心各种刷机玩路由,最后就是普通应用:无线上网

网友:
多wan口应用,**上网、去广告、ac+ap等等这些都不需要专门硬件,刷路由软件即可实现。这就是刷机动力

网友:
遇到过有些智能家居设备,是基于linux系统的,刚开机时系统底层先获取了一个IP,然后软件启动后mac地址就变了,应用层又获取了另一个IP
常见于中低端设备,二次开发拼凑出来的系统
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两个设备,设备名、MAC地址、IP地址全都不一样

网友:
4楼说的对,这种情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