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大半个月,还是原装直流电机控制器好

楼主(2021-07-05):
换了大单体锂电后,用的还是原装直流控制器,晶汇的,如图

发现速度表显示30到40之间的速度的时候,电机会有“呜呜”的声音,电机是全顺1000瓦电机

刚开始觉得是控制器的问题,于是在淘宝上花139买了个三模控制器

原装控制器换了,可是问题还是存在。我猜可能是霍尔有问题,就在给车子做大保健的时候,把电池拆了下来,换轴承的时候,顺带把霍尔也换了,这是电机拆开后换之前的照片

霍尔是带电路板的,两边的黑色的是Y3141849,中间白色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霍尔是淘宝上买的两轮120度413霍尔带线的。
   装回去后,刚开始开还好,开了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相位紊乱的现象,加电门电机剧烈抖动,前进极慢,有时候是加电门电机抖动,却不会转动,甚至是倒着走。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般对插两次学习线就会恢复。于是换回原装控制器,可无论如何调整相位,车轮都不会走,只是抖一下而已。用电压表量霍尔相线,电压在0到3点几伏的电压来回变动的,霍尔电阻也几乎一样,说明霍尔是好的。于是我在闲鱼上又买了一个晶汇直流控制器

装了上去,电机还是不动。找修车佬看,修车佬说是霍尔与电机不匹配导致的。于是我联系全顺电机厂家售后,30块钱买了两组霍尔,两边黑色的是Y3141625,中间白色的是Y3147850X,三个霍尔的型号居然是不一样的,难怪颜色都不一样

到货后装了上去,如图

   之后把原装控制器和闲鱼买的控制器装上去之后,就都能转了。不同的是闲鱼买的控制器无法变换档位,用拨档三速转把怎么换挡,速度都是一样的,而且速度比较慢,用原装控制器就能变换档位,原装控制器是点动四速转把,要用点动四速转把才行。换了霍尔后,我觉得三模控制器应该不会有问题了,于是把三模控换了上去。开了两天,慢慢开还好,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反复抓转把,时不时会突然减速,就像抓了刹车一样,我连刹车线都没有接,也没抓刹车,吓我一跳,没过几天我又换回了原装控制器。

   于是,耗费了大半个月,又是剪线,又是接线,换插头,换控制器什么的,兜兜转转,最后还是用回了原装直流控制器,费钱费时间费精力。奉劝大家没事别随便乱换霍尔和控制器

网友:
俺反正是不懂的........

网友A:
  霍尔相位线不用拆就能测试好坏、为什么拆后轮呢真是下力不淘好。

网友:
你来个7270不好吗

网友B:
电动车?  电动车还有档位啊?

网友C:
折腾无止境,支持你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  电动车还有档位啊?

有些电动车带有慢,中,快三档速度。

网友D:
三个霍尔中间的那个,输出极性和其他两个是相反的
其实换三个同型号的也能用,中间的换个方向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  电动车还有档位啊?

那是。我的车是一档限速20,二档限速40,三档限速55

网友E:
折腾了个寂寞呀!

网友F:
这可是大工程 听着就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相位线不用拆就能测试好坏、为什么拆后轮呢真是下力不淘好。

用万用表测试霍尔好坏的方法我在各大网站上找过了,也都试过了,要么是测试相线动态电压的,要么是测试电阻的,经测试霍尔是好的

楼主:
7270?72V70AH的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  电动车还有档位啊?

电动车右手转把那里一般都是有档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无止境,支持你继续!

唉......好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霍尔中间的那个,输出极性和其他两个是相反的
其实换三个同型号的也能用,中间的换个方向装就好了 ...

我在淘宝上买来的就是120°相位角的霍尔,就是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腾了个寂寞呀!

最终回到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可是大工程 听着就愁人

听着愁人,做起来更愁人......心力憔悴啊

网友:
问个问题,你清理钕磁铁那边了吗?钕磁那边吸附过多铁屑也容易让霍尔误判。起步费力噪声大,电机运行后温度高于正常时的温度都和这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