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继续拆,无刷调速开关 CPXTE 04-256D

楼主(2021-07-06):
铭牌上注明 25A 42V,算是大功率了,拆自某款得伟无刷主控

简单的结构,还是双触点,在扳手按下行程中会依次闭合

换向开关下面有颗钢珠,是手感清脆的关键,之前拆的jiaben开关就没有这个机构

pcb两面都有很清楚的标准端口定义

不太确定SB+/-两个端子的意义,似乎是通过角上的小弹簧连通电源+

弹簧一不小心就会飞走。。。。

网友A:
下面这个二极管是干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个二极管是干嘛用

防反接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个二极管是干嘛用

我觉得是续流的,关闭电源后泄放电机线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续流的,关闭电源后泄放电机线圈电压

无刷的。这个应该没有经过电机线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续流的,关闭电源后泄放电机线圈电压

对的,就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D:
搞不懂没有电阻为啥可以无极调速,难道PCB上的滑道是均匀分布的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没有电阻为啥可以无极调速,难道PCB上的滑道是均匀分布的电阻?

对,黑色条就是碳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黑色条就是碳膜

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就是续流二极管。

电机只要还有转动,定子上就有感应电动势,如果没有回路泄流,电压高了就可能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个二极管是干嘛用

防正负极反接,二级导通短路电池触发电池短路保护停止输出,防止烧坏开关和后面的无刷控制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防正负极反接,二级导通短路电池触发电池短路保护停止输出,防止烧坏开关和后面的无刷控制板 ...

续流二极管,如果通过这种方式防反接风险也太大了,如果电池保护回路故障电池就直接短路故障了,为了防反接最简单可靠的是串联二极管。

楼主:
玩过电机的都知道,如果三相线短接,转子会受到极大的反向电动势阻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二极管有电子刹车的作用

补充内容 (2021-7-28 07:32):
昨天无聊测试了一下,把无刷驱动电源短接,此时电机转动有明显阻力,不过比直接三相短接阻力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续流二极管,如果通过这种方式防反接风险也太大了,如果电池保护回路故障电池就直接短路故障了,为了防反 ...

理论上串联二极管可能更好,不过用反接的二极管进行保护的大有人在,车载电台上基本上都用的反向并联二极管进行保护的,因为这里都是低压大电流的用电器,串联的二极管上的损耗太大了啊。而且这里的无刷控制器是可以调速的,在从高速到低速时,电机会成为发电机,如果没有泄放通道会产生高压,就象变频器一样我们知道大功率的一定要外接刹车电阻的

网友(2021-11-19):
不懂装懂,这个叫续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防正负极反接,二级导通短路电池触发电池短路保护停止输出,防止烧坏开关和后面的无刷控制板 ...

你懂不懂?电机是感性负载,线圈是电感,电感电流突变会引起电感两端电压升高,严重的话会导致击穿MOS管,所以需要增加一个二极管续流防止线圈高压击穿电路。

网友H:
这种无刷开关,严格来说,是把挡位做了几个,并不是线性的,反正手上的得伟和大有的开关按下去,体验到转速上的感觉就是非线性加速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种无刷开关,严格来说,是把挡位做了几个,并不是线性的,反正手上的得伟和大有的开关按下去,体验到转速 ...

这个分明是通过碳膜电阻控制调速信号的啊,与那种分段铜箔连接不同阻值电阻的调速方式在线性感方面应该是不大一样的。只是这种方式对碳膜的耐磨性要求较高,所以常见的普通电钻中用得较少,大都采用制造工艺要求相对较低、更加耐磨抗造的分段铜箔了。印象里坛友们拆过的几个碳膜调速的电动工具变速开关好些都是进口大品牌采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分明是通过碳膜电阻控制调速信号的啊,与那种分段铜箔连接不同阻值电阻的调速方式在线性感方面应该是 ...

只讨论开关线性,不管它怎么实现的,反正手感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讨论开关线性,不管它怎么实现的,反正手感就是这样

那倒也是。其实仅仅靠碳膜电阻也未必能实现完美的线性,只是同样电路设计的前提下,这种碳膜的比分段铜箔的变速会顺滑一点、手感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