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锂电池超低功耗DC-DC电路或芯片,替换23A电池!

楼主(2021-07-06):
购买了许多领王风扇灯,遥控器是2.4G的,本来想学习一下做一个集成遥控器没想到找不到遥控器资料,没法做,现在使用原来遥控器发现,使用的12V23A电池耗损非常快,不常用3个月,常用只有半个月好牌子只有1个月就要换,实在换不起,想用锂电池替换,但是10280锂电池只有150-250mah,只能选择超低功耗升压芯片,先选择了MAX632,发现设计待机电流1ua,实际待机不了多长时间,求教锂电池超低功耗DC-DC电路或芯片,替换23A电池!
刚拆开发现居然是用7533转成了3.3V,还怕接反,用了一个二极管时时在耗电,只有50mah左右的干电池怎么经得起耗。有大神有遥控芯片191DhHC的资料么?

网友A:
像你这种 我觉得最低成本最有效的改装就是加个硬件开关

网友B:
换低压差的稳压,直接用4.2锂电池,稳压后3v,3.3应该都行。

网友:
貌似DC-DC都 耗电,小锂电耗不起,还是楼上说的加个硬开关比较靠谱

网友C:
这个不需要升压吧
看下U1的输出管脚电压是多少 然后再看看和锂电池的4.2或4.35V相差多少 再决定降压方案

网友D:
反正都是稳压到3.3V的,锂电池直接接就好了,还可以把防反接二极管去掉,减少损耗,但是要注意别反了。再加个锂电池充电电路就不用换锂电池了

网友:
我觉得直接把7533二极管之类的都拆了加个锂电上去可能就行,芯片工作电压3.3V的话一颗锂电应该没问题,可能就指示灯的限流电阻要改一下

网友E:
直接改铁锂,老五 老黑那有很多铁锂 10块钱好几个,再买个TP5000充电板 就能充铁锂了

网友F:
要我看,用逻辑仪,看看几个按键,改成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种 我觉得最低成本最有效的改装就是加个硬件开关

这个就太麻烦,本想能不能按键再接通电源,但改造工程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低压差的稳压,直接用4.2锂电池,稳压后3v,3.3应该都行。

低压差的LDO,到TI网站没找到,想问问有没有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需要升压吧
看下U1的输出管脚电压是多少 然后再看看和锂电池的4.2或4.35V相差多少 再决定降压方案 ...

U1输出是3.3V,但没有遥控芯片191DhHC的资料,怕锂电一上直接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都是稳压到3.3V的,锂电池直接接就好了,还可以把防反接二极管去掉,减少损耗,但是要注意别反了。再加 ...

没有遥控芯片191DhHC的资料,怕锂电一上,直接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我看,用逻辑仪,看看几个按键,改成单片机

这个就是没有遥控芯片资料,不然可以直接重新设计一个

网友G:
我用三串锂电,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改铁锂,老五 老黑那有很多铁锂 10块钱好几个,再买个TP5000充电板 就能充铁锂了 ...

是个可行的办法,3.6的铁锂超10%应该不会烧芯片,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么小的铁锂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三串锂电,正好

用的多大的电池,大小怎么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低压差的稳压,直接用4.2锂电池,稳压后3v,3.3应该都行。

HT7533已经是低压差的线性稳压器了,只是静态电流标称10μA,还不是很省电的。HT7333(静态电流1.2μA)都比7533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太麻烦,本想能不能按键再接通电源,但改造工程太大!

在开玩笑吗 就改了开关 这应该是工程量最小的了吧 面板开个小孔就完事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路板 你在这又改锂电池 又降压的 它静态功耗又不会消失 还不是在慢慢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差的LDO,到TI网站没找到,想问问有没有用过的

7533只是静态10ua,简单点就软包锂电池,短路那个二极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