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不开机大电流维修案例

楼主(2021-07-06):
远在贵阳的50多岁的大哥寄修的苹果6S不充电不开机,收到后拆机上电发现大电流,于是乎开干。。。

拆下主板,上电时摸CPU屏蔽罩一角落发烫

上手术台,用快克861风枪420度快速拆下屏蔽罩

万用表测量发现屏幕背光驱动(俗称灯控)输出端对地短路

薰上松香烟,进一步判断损坏的元件,升压二极管及升压滤波电容C4023先后熔化松香,根据经验判断是电容短路了,引起二极管也随着产生大电流熔化松香

风枪500度吹了许久,电容就是不下来,怕过长时间引起CPU爆锡短路,于是乎用打磨机,小心的搞下电容

换上OK的电容,测试阻值恢复正常

上电,用的是潜力一键开机电源线,开机LOGO出来了,此时肯定开心啦!But。。。白苹果没亮多久就黑屏了,主板是开机状态的,还有问题得继续修

最终换了背光驱动IC,即维修业界讲的灯控,忘记拍图片了,装好屏蔽罩

装好主板,开机OK,完美修复!看似简单,折腾主板维修是很花时间的,不象换屏换电池那样简单不太耗时

楼主:
俺的主维修工作台,茶几还有小桌子等等都是维修台,就一些基本的工具设备

网友A:
我只关心修理费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关心修理费多少钱?

毕竟是细致活,一般人做不了,我猜大概200吧,

网友:
火眼金睛,这么细致的活必须配显微投影的干活

网友C:
楼主窗帘离着太近了,有安全隐患

网友D:
6S二手机都不贵,要是维修费贵了人家直接不修了

网友E:
论坛的坛友修手机有优惠价吗?

网友F:
500度都吹不下一个电容
苹果机是真难修,碰都不敢碰,就算知道问题在哪也不好弄,要么零件太小,要么打胶

网友:
快克861WD。福禄克15B,都是不错的工具

网友G:
万用表表笔不错,有链接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500度都吹不下一个电容
苹果机是真难修,碰都不敢碰,就算知道问题在哪也不好弄,要么零件太小,要么 ...

苹果一直在努力给中国的维修制造障碍,很多设计都是针对华强专门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万用表表笔不错,有链接吗

【京东】福禄克(FLUKE)F15B PRO 数字万用表 掌上型多用表 自动量程 带背光 仪器仪表F15B+
————————
京东价:¥539.00
————————
抢购链接:https://u.jd.com/6YP7CbW
表笔的淘宝:6.0嘻E8m2XRxz8fc啊 https://m.tb.cn/h.4DEb8CO?sm=0e25e4  PXTX  探针式万用表笔 无限换针 手机维修专用万用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0度都吹不下一个电容
苹果机是真难修,碰都不敢碰,就算知道问题在哪也不好弄,要么零件太小,要么 ...

估计短路后烧熔与焊盘成为一体了引起,正常的电容很容易吹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的坛友修手机有优惠价吗?

当然会有优惠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6S二手机都不贵,要是维修费贵了人家直接不修了

维修费不贵,行业中正常的价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竟是细致活,一般人做不了,我猜大概200吧,

猜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窗帘离着太近了,有安全隐患

是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但选用好的可靠的设备及排插,就大大降低了,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苹果一直在努力给中国的维修制造障碍,很多设计都是针对华强专门做的。 ...

那也不能这么说,打胶确实有好处,只不过不利于维修而已

网友:
这种电容故障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