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明纬开关电源 S350-5-50

楼主(2021-07-06):
想改成3.6-4.2v,冲单体锂电,没有成功,拆开大家看看,外观就算了,都是一样的外观,内里别有洞天
局部细节图,各功能区域分工明确
双面板,元器件密集

很高端的样子
喷了三防漆,很不方便测试
看完收工!

网友A:
04年的产品  够老的,还都是分立元件!

网友:
这个用料还是不错的,感觉是真明纬电源,拆过好多个,感觉都是山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年的产品  够老的,还都是分立元件!

能不能把电压搞到3.6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电压搞到3.6v

这种电源很好改,因为有个微调电位器,几乎已经指出来分压电阻位置了

网友C:
带了pfc 单管正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很好改,因为有个微调电位器,几乎已经指出来分压电阻位置了

最低只能3.75-3.8,再低就打嗝保护了

这个电源采用的3845,标称电压是5.25v,可调的范围是4.36-6.23,基准是个431,调整反馈网络上下臂,电压最低只能到3.8,再低电源就打嗝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了pfc 单管正激?

UC3845是专为低压应用设计的,低压锁定门限为8.5伏(通)和7.6V(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低只能3.75-3.8,再低就打嗝保护了

这个电源采用的3845,标称电压是5.25v,可调的范围是4.36-6.23,基 ...

把3845供电电阻减小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3845供电电阻减小即可

这种方法我试过,改到47K都不行,3845双管正激的驱动和3845芯片在满载输出时总共要不小于30MA的电流,换成10K电阻还差不多,但功耗9瓦以上,发热谁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3845供电电阻减小即可

你说的是启动电阻吧?这个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法我试过,改到47K都不行,3845双管正激的驱动和3845芯片在满载输出时总共要不小于30MA的电流,换 ...

这个方法不可行。加绕供电绕组是正解,一圈可破。
但是,还有个问题,加上负载后,电压会升高,估计是电流补偿过了吧,
设定3.65v电压,加上负载后,电压升高到3.84v

网友:
用料可以不好改低电压。主芯片是494的可以改,3845的改难度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启动电阻吧?这个还是算了!

是供电阻,不是起动电阻。图中的R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供电阻,不是起动电阻。图中的R3。

谢谢指点。这个15om的压降很小,短路也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是变压器串绕1圈,串在二极管前面,这个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这个15om的压降很小,短路也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是变压器串绕1圈,串在二极管前面,这个可以解 ...

你试过沒有,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你才降三分之一电压,我从108v降到59v都行,从58降到29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