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热风枪也买了,怎么换芯片

楼主(2021-07-06):
手头有淘汰的路由器玩,大多是BGA芯片,也没焊过呀,网上查了下,说需要钢网植锡 ,咱也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钢网啊?咱也不是专业不可能买一摞回来吧!

哪位朋友玩过,推荐下一般买什么规格的钢网  你们是怎么焊的呀

网友:
既然风枪都买回来了,相信你也不会只换这一个型号的芯片,所以植锡板各种常用型号的都要准备一些,还有焊膏或植锡球,以及优质的焊油。

然后去废品收购站收一堆破烂主板回来,练手,练手,再练手,一直到熟练掌握高温和低温焊锡以及各种不同型号芯片的拆卸和焊接经验。就可以实操了。

网友A:
第一: 植锡是个技术活,需要不断练习才可以,不是你上来就能吹的~ 如果可以,找个专业的人士帮助更换或者找料板 在网上搜索(视频平台等都有人拍摄~)相应的视频进行学习。
第二: 如果想试,需要买对应的钢网,BGA的pin脚是有数量的,除钢网外还需要准备锡球或锡浆(中温),助焊剂,镊子,吸锡带,刮刀。(芯片脚的数量可以通过制造商的PDF或网上查询得知)
第三: 在吹下芯片的过程中需要对IC转着圈的加热,不能直接猛吹,以免芯片炸裂。(我一般如果吹芯片的话都是330度,风速40左右,这这得看是什么风枪和锡球)
第四: 对芯片的温度,风速也是有要求的,温度过高,容易使焊盘掉落,需要另外补点。
第五: 芯片是有脚位对应的,上下芯片的时候注意方向。第六: 钢网是有很多种型号的,比如0.3 0.35 0.45 等,如果想玩儿这个的话,万能钢网,还有常用的一些孔径都需要购买,另外,锡浆锡球需要买好的,包括助焊剂。不要买便宜的。

第七: 在焊接(吹)的过程中对好位,如果稍微差点也没事,焊接过程中会自动归位的。为了确认焊接好,可以使用镊子轻轻推动芯片观察是否入位~

网友:
tb有通用的,十来块钱,各种型号,质量凑合用没问题,先搞点废板子练手

网友B:
没这么容易,我买了吹发现很多板子用的高温焊锡,吹不动,而且有的芯片下面还有胶水固定,板子吹弯了,芯片吹爆了都取不下来

网友:
B站上都有教程,多看看,多练练就会了,没啥技术,唯手熟尔

网友:
挺简单的,我第一次换BGA221的EMCP,一次成功。

网友:
新手就买850直风?我看过几天就得某鱼出掉了

网友C:
以前换ddr2的内存芯片,自己值锡N+1次不成功,后来买带锡球的芯片一次成功,唯一就是拆原芯片的时候太费劲,350°吹不下来,狠心450°不到30S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容易,我买了吹发现很多板子用的高温焊锡,吹不动,而且有的芯片下面还有胶水固定,板子吹弯了,芯片 ...

你还需要个加热台,上下一起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换ddr2的内存芯片,自己值锡N+1次不成功,后来买带锡球的芯片一次成功,唯一就是拆原芯片的时候太费劲,350 ...

对,不怕温度高,就是时间长。再涂点助焊剂,很快就能吹下来。

网友(2022-12-11):
引用 网友A:
第一: 植锡是个技术活,需要不断练习才可以,不是你上来就能吹的~ 如果可以,找个专业的人士帮助更换或者 ...

厉害,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