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如何用STM32生成SPWM波形

楼主(2021-07-06):
STM32板子型号不限,讲述主要思想,再告诉我怎么配置(STM32CUBE)

网友:
MCU内部生成一个正弦表,通过DMA逐个给定时器的CCR赋值,改变占空比。这样输出的就是SPWM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下这程序

网友(2021-08-19):
STM32F103写了一个生成SPWM的代码: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3036-1-1.html

附件是去年做24V逆变器的代码,可以供楼主参考。

网友:
SPWM控制方案有两种:即单极性调制和双极性调制法。单极性法所得的SPWM有正、负和0三种电平,而双极性得到的只有正、负两种电平。比较二者生成的SPWM波可知:在相同载波比情况下,生成的双极性SPWM波所含谐波量较大;并且在正弦逆变电源控制中,双极性SPWM波控制较复杂。因此一般采用单极性SPWM波控制的形式。
由单片机实现SPWM控制,根据其软件化方法的不同,有如下几种方法:自然采样法、对称规则法、不对称规则法和面积等效法等。理论分析发现面积等效法相对于其它方法而言,谐波较小,对谐波的抑制能力较强。而且实时控制简单,利于软件实现。

======================================
楼主可以去找一下SPWM生成软件。比较方便。

网友(2023-01-10):
通过算法,动态生成可以改变电压值的正弦表,定时器+DMA+PWM

网友(2023-02-13):
查表比较简单

网友:
SPWM波形(正弦脉宽调制波形)是一种常用于驱动三相变频器的波形,可以在交流电机控制等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下面是使用STM32生成SPWM波形的一般步骤:

设置定时器:使用STM32的定时器模块来生成PWM波形。可以使用任何一个可用的定时器,但建议使用基本定时器,因为它们比通用定时器更简单易用。设置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和周期,以及PWM的占空比。在三相变频器中,占空比需要根据所需输出电压和电流进行计算。

设置ADC:使用STM32的ADC模块来读取输入电流和电压。这些信号用于控制SPWM波形的相位和幅值。设置ADC采样的时钟频率和转换时间,以及需要采样的通道。

生成SPWM波形: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使用一个三角形波形作为参考波形,结合ADC读取的电流和电压信号来生成SPWM波形。三角形波形的频率应该是所需输出频率的几倍,例如,如果需要50Hz的输出频率,则三角形波形可以设置为500Hz。通过与三角形波形比较,可以产生一个PWM脉冲信号,并且每个PWM周期内都会生成一个完整的SPWM波形。

输出SPWM波形:通过输出PWM波形来控制三相变频器的开关状态,从而产生所需的SPWM波形。在输出PWM脉冲之前,需要使用三角形波形对SPWM波形进行调制,以确保输出的波形是正确的。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STM32生成SPWM波形需要深入了解STM32的定时器和ADC模块的操作,因此需要具有一定的嵌入式系统编程经验。在编程之前,建议先进行相关的学习和实验,并参考STM32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2024-01-17):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可以去找一下SPWM生成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