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能修广告机恒流板的么?

楼主(2021-07-06):
三个广告机放了一两年,想用的时候去打开看看发现大屏不亮了。
简单测试了一下发现全是横流版坏了!
这个是广告机拆开来的液晶版后背

全是这个板坏了。会不会是里面的BIT3260芯片坏了?该怎么测量哪个坏了呢?
有能帮忙维修的大侠么?
买一块已经找不到一样的了,要买替换的,接口不一样,我想能修好么最好了,至少能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A:
电容是最容易放着不用就失效的

网友:
先测量板子上的电容,电阻,二极管等原件,跑一下线路,很简单的板子,原件也非常少,把板子上的原件全部买一遍,也花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最容易放着不用就失效的

可是电容最容易测试了,万用表一测就出来了,好像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
这东西万能保很容易买到

楼主:
BIT3260怎么测好坏有人知道么

网友:
毕竟你认为的3260坏了是猜的,造成没输出的原因多着呢
规格书网上能下载到,自己去下,下面是典型应用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BIT3260怎么测好坏有人知道么

我一般打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一个一个怼一下各个引脚,没有短路或开路则初步认为芯片是好的,然后再通电,测量一下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否符合,使能脚有没有得到高电位。

网友B:
都坏的可能性这么高吗?这就是质量问题了,先换芯片看看。

网友:
建议全部补焊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坏的可能性这么高吗?这就是质量问题了,先换芯片看看。

6个广告机,坏了3个!

网友A:
你先把怀疑坏的板放到好的机子上看看是不是还是没有背光,如果没有就可以确认是这板问题。如果有那就是坏机那个有其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怀疑坏的板放到好的机子上看看是不是还是没有背光,如果没有就可以确认是这板问题。如果有那就是坏机 ...

我测试过了,好的恒流版换上去机器就好了,换上坏的就点不亮。,就是这个板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了,好的恒流版换上去机器就好了,换上坏的就点不亮。,就是这个板坏的。 ...

就这么几个元件 很好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几个元件 很好修的。

大侠帮忙维修一下可以不?有偿付费维修

楼主:
有大侠帮忙维修一下可以不?有偿付费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帮忙维修一下可以不?有偿付费维修

快递费都不便宜啊

网友:
问题是修过了,,不知道好了没有,,,修是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侠帮忙维修一下可以不?有偿付费维修!

东西不复杂!应该可以修修!
快递开心了!

网友:
修这种黑板恶心的很,看不清走线,而且这种黑板吸热不利于散热,品质一般都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