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一个没有了妈妈的孩子!断网的智能音箱!机器人

楼主(2021-07-06):
后台没有了!还能做什么?
萌呆的外观

按键布局

对应的按键

说话的喇叭

勾人的眼睛

充电板和电池

主板,几个片子,分工负责

这个是用来眨眼睛的吧!

内存卡,开关,充电口

就这了!
因为没有了后台,所以就废了!当个播放器也不行,只好拆了!高手看看,有啥能用的?

网友A:
为啥要后台,蓝牙连手机可以玩啊

网友B:
查了一下,主控是RDA5981 紫光展锐低功耗MCU WI-FI ,ARM Cortex-M4内核。板子上应该留出了调试接口或者命令行调试接口,网上不少开发资料,二次开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后台,蓝牙连手机可以玩啊

这个没有蓝牙,只有WiFi

网友C:
有内存卡接口,应该支持歌曲文件播放,不是彻底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主控是RDA5981 紫光展锐低功耗MCU WI-FI ,ARM Cortex-M4内核。板子上应该留出了调试接口或者命 ...

只有一个,不开发啦!@
主要是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内存卡接口,应该支持歌曲文件播放,不是彻底没用了

按所有的按键,都有提示音,联网不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所有的按键,都有提示音,联网不成功

应该自动播放的,你试了?  一张FAT32的空卡放进去,会自动产生目录,把卡拿出来,然后把歌拖进目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自动播放的,你试了?  一张FAT32的空卡放进去,会自动产生目录,把卡拿出来,然后把歌拖进目录试试? ...

不行!么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么有用

断网再试试?  不让这个连接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网再试试?  不让这个连接WiFi

这个是我捡来的,他就连接不上wifi

网友D:
乐源LOYE智能早教机,官网还在,后台大概没挂,重新配网试试看http://www.kxloye.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捡来的,他就连接不上wifi

刚刚搜了下,这个后台都还在,你联网试一试?

网友:
服务器到期没续交停机了吧,那就没的玩了。家里有一个米兔还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不开发啦!@
主要是不会

那就只有拆零件和挂二手两种用途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乐源LOYE智能早教机,官网还在,后台大概没挂,重新配网试试看http://www.kxloye.com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搜了下,这个后台都还在,你联网试一试?

机身印刷的二维码下载不了,我以为不行了,就拆了

网友:
最简单的改法,断开wifi芯片输出,改成AUX插线的。
没查资料,RDA5981如果不是模拟输出的,就往下查找到模拟信号就行了

网友:
买个数字功放带蓝牙的,用电池或者USB充电头供电,当做蓝牙音箱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联网成功,绑定了用户,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