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帮忙看看哪里设置错误开卡不成功谢谢,Ps3111的太难搞了

楼主(2021-07-06):
Ps3111的太难搞了

网友:
sata速率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改了没有用

网友A:
用IN6081工具开啊/不用设置那么多/更简单 PS3111要设置 总容量  ONFI还是TIGGO  频率

网友:
扔了吧。垃圾来的

网友:
改了报什么错说一下啊,人家说你速率3你选了2

网友B:
楼主,改一下这里试试?

网友:
这个明明是东芝的片子,那就要选土狗呀

网友C:
总容量选128G
CE是多少就选多少个
interface选toggle2.0
固定温度勾上,随便写个数字

开卡前先Erase一下

或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一下这里试试?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容量选128G
CE是多少就选多少个
interface选toggle2.0

还是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N6081工具开啊/不用设置那么多/更简单 PS3111要设置 总容量  ONFI还是TIGGO  频率

这个也开不出

网友:
这个群联的7DDL好像只能选土狗1 100MHZ

网友D:
你的桥接芯片不行,换JMS578或1153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桥接芯片不行,换JMS578或1153e

我的是1153e

网友:
id看下,跑rdt能不能过?

网友(2022-09-18):
建议传图前把图片调整为正向,这侧着看特别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