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UA55HU8500J电视观看过程中HDMI信号中断

楼主(2021-07-06):
三星UA55HU8500J电视,用了五六年一直没毛病。
最近出现机顶盒信号中断(一个有线电视机顶盒,一个网络机顶盒分别用两根HDMI线连在电视的HDMI接口上)。
开机后可以正常观看,但是十几二十分钟或者半小时一小时后信号就断了,电视屏幕黑屏,提示“无信号”,但是信号源正常显示(HDMI1,HDMI2)没有变灰。
把电视关机再开机,又恢复正常观看,但是过一段时间信号又没了。
问了一下售后,说是主板坏了,得换主板。
我想咨询一下各位师傅,这主板到底是啥毛病?必须要换吗?可以修吗?谢谢大家!

网友A:
排除线,接触问题,可能就是元件老化了,比如电容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线,接触问题,可能就是元件老化了,比如电容什么的

这种情况难修吗?

网友B:
这种情况是主板CPU过热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原因应该与电源有关,就如楼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是主板CPU过热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原因应该与电源有关,就如楼上说的 ...

这种故障好修理吗?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先换一批电解电容,测量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HDIM芯片坏了或者热稳定性差。

网友:
觉得可能是信号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