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维琅锦瑟插线板

楼主(2021-07-06):
    论坛上看到维琅锦瑟插线板,复古造型,用料也不错,就下手攒了一个
    拿到手,当然是要先拆为敬了
    正面照

    背面照

    背面螺丝孔有同色软塞(已经拆了几个)。另外现在插座用的螺丝都挺
奇怪,没囤个几十合一的螺丝刀组合都拆不了了。
    开盖照

    地线铜条是从零火线上方跨过去的,虽然距离还有1cm以上,但感觉如果背板上的凸块损坏的坏,如果碰到
不好插的头子,可能会有碰到底线的风险。
    加料照

    想着为了避免极端情况下对地短路,就在地线铜片背面加了层绝缘胶布,好像也没啥用,只能说聊胜于无。
    弄好了,装回去,用起来

网友:
设计的不好,有打火的风险,遇到长的插头就完了

网友A:
现在插座用的螺丝都挺
奇怪,没囤个几十合一的螺丝刀组合都拆不了了。

+10086

网友:
现在插板内部结构大部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插座用的螺丝都挺
奇怪,没囤个几十合一的螺丝刀组合都拆不了了。

不仅插座,而且落地风扇和加湿器,电热水壶等家电,不少有特殊螺丝,螺丝孔很深,只能买专用改锥修理。应该是厂家防止自己修理导致触电,插座没修好短路跳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