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天气热发烫,小米路由器pro拆机清灰

楼主(2021-07-06):
最近广州天气40度+ 路由器发烫严重 于是拆机看看

首先把脚垫撕开 有四个十字螺丝 左下角还有MI标 保修用

然后用撬棒沿着缝隙把塑料散热罩拆开 都是些卡扣很容易拆

两边散热罩都是这样操作拆开

轻轻地往边上拉出来就看到主板了

小米产品做工都一直不错

四条天线都可以双频并发

被动散热铝片缝隙挺大 本体左右加个风扇更好带走热量

眼尖的拆友发现旁边有个AX6000:giggle:

是我生怕把pro拆坏了准备替换的

网友A:
把路由立起来,散热孔冲上,散热效果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路由立起来,散热孔冲上,散热效果翻倍

哈哈 热对流往上走 风道确实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路由立起来,散热孔冲上,散热效果翻倍

对的 侧立 底下 垫个圆筒东西  圆筒下面开口  风扇可免 ……

网友:
我有个华为的路由器是这么弄的:找个12CM的机箱风扇,用5V充电头做电源,这个现在谁手里都有好几个。风扇8个脚用垫凳子那种防划伤地板的泡沫垫粘好,上下都架起来一段距离通风,直接把路由器放上面对着吹,风量够用,还没啥噪音,不影响睡觉。不用拆路由器了。

网友:
这个型号有这么热吗?这么大散热片

网友:
外壳不是铝合金的么,

找导热垫把散热片连接到外壳上,散热会强一些。

网友:
为发烧而生,没毛病。

网友:
混坛子时间长了就会手痒,天热了看见用电器就想拆开清灰,拆开才发现一个星期擦一次灰的房间里,什么东西都不容易积灰

网友B:
还是我的7621好,指甲盖大小的散热片就够了

网友C:
我一直以为这货里面能插硬盘呢,现在才知道想多了,这么大空间就是为了散热

网友:
跟小功放的散热片有得一比

网友:
小米真的是小火炉不停在喷火了!

网友:
这散热片真是厚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以为这货里面能插硬盘呢,现在才知道想多了,这么大空间就是为了散热 ...

同外形的小米路由HD就可以内置硬盘,不过主板芯片之类的完全不一样

网友:
散热片拉高身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我的7621好,指甲盖大小的散热片就够了

貌似楼主这个小米路由器pro也是7621的!小米路由HD我用过,感觉比R2D提升不大,咸鱼收了一个,后来赔了三四十块钱又卖了,现在又收了个AX3600用着挺好!除了不带USB接口(N1刷了OP当旁路由弥补了USB的缺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楼主这个小米路由器pro也是7621的!小米路由HD我用过,感觉比R2D提升不大,咸鱼收了一个,后来 ...

那为啥他那个要辣么大的散热片

网友:
没看到多少灰尘啊

楼主:
用刷子刷过再拍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