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方太油烟机电源按键灯不亮,按键无反应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7-06):
家里多年前购买的方太油烟机最近突然不工作了,症状是按电源开关无反应,按键背光灯不亮,风扇不转,开不了机。经网上搜索查询,没找到这型号的电路图,只找到方太CXW-139-Q8X吸油烟机原理与维修,里面介绍了方太基本电路的一些资料,应该是大同小异,“220v市电输入,一路经10W变压器变压、桥式整琉、电容滤波,获得+12V电压,经三极管v5(8050)给蜂鸣器B供电。该+12V直流电压经过三端稳压集成块Ic1(L7805)输出+5V直流电压给数码显示集成块IC2、IC3及控制电路等供电。V1组成的复位电路使每次开机时给IC3④脚提供复位电压。另一路经保险管FU至转速控制电路继电器K1、K2、K3相应的触点。这样,受集成块Ic3⑦、⑩、11脚输出的高低电平控制,实现高速、中速、低速控制。集成块Ic3正常工作的基本条件:14脚+5v电压,④脚复位电压,15、16脚外接晶振XT(4MHz)及②脚外挂的轻触键等均正常。”    先拆出电源板,拆之前要断掉电源,切记莫带电操作!!这个油烟机的电源板在机器上面,

,用梅花带孔T20螺丝头打开3个螺丝,里面的电路板

,那个塑料的定位孔钉我用0.5笔芯尾部套下就可以退出了,

,拔下各电源插线和接头,取出电路板,

,图中红圈处有异常,一个电容怀孕了,那个电阻显然有过高温,背面的电路板被烧黑了,电阻一只脚铜箔被烧断了,顺着电路查到是给7805供电的+12v

而+5v是机器按键和芯片的重要电源,

,拆下有异常的元件,电阻标9R1,实测电阻5欧,变小了,电阻变小电流就变大,发热量就大,电源板就被烧碳化了铜箔也烧断了,也可能是电阻发热导致附近这电容怀孕的,

,查询了7805芯片的资料,觉得去掉R42电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电容两脚测电压12v,就选了个16V1500Uf代替安上,测量+12V 和+5V电源输出没有问题后,将电源板恢复装上机,发现机器还是没有反应。
    仔细研究网上的资料,“V1组成的复位电路使每次开机时给IC3④脚提供复位电压。......集成块Ic3正常工作的基本条件:14脚+5v电压,④脚复位电压,15、16脚外接晶振XT(4MHz)及②脚外挂的轻触键等均正常。”可能是主板不复位不工作。测量复位电压+5V正常,晶振好坏不好判断,最有可能是按键接触不良。于是又将按键电路面板拆开,发现面板里面进了油渍,并且按键电路接线中间位置有一个接头,接头里面也进了油渍,一起拆开用酒精清洗了一遍,

在主板的电路板上,前面板接口位置有一个30K的电位器,测得电阻15K左右,查看电路是前面板连接到主控芯片上的,估计是调节面板灵敏度的,我将电位器调节到10K欧。在装机前将电源板再次拆下,将前面板接上电源板,接通电源,听到“嘀”的一声,电源板工作了,按下面板电源开关,灯亮,各按键均正常,继电器正常工作。最终顺利修复油烟机,装机工作,目前正常。

网友:
我家的油烟机按键都被我全换了,都是进油接触不良

网友:
用了这么年上面还这么干净 难得啊
之前我家的油烟机(华帝的)有一次停电后再来电就坏了 本来想着自己修 找人抬下来后太脏下不去手
找附近收废品的没人愿意来收 最后在小黄狗APP找他们上门回收给了10块钱

网友:
电阻坏阻值变小的情况不多见,一般都是变大

网友:
那个电阻有限流作用,可以用大点功率的替代

网友:
5V电流太大温度太高了。。。可以看看有没有啥漏电的地方。。。也可能是设计有点过了。。

有些电容发热不正常就是漏电了。油烟机当年都是用线性变压器的,因为是家里除了冰箱,少数24*7全年工作的。。。

网友A:
抽油烟机我现在都是买2到3百的机,坏了就换,上次洗过一台,也是坏了,本来想洗干净再修的,洗到一半就没心情洗了,太脏了,直接丢废品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抽油烟机我现在都是买2到3百的机,坏了就换,上次洗过一台,也是坏了,本来想洗干净再修的,洗到一半就没心 ...

洗过这玩意的才知道上门清油烟机的有多不容易

网友:
油烟机买那个机械按键的,其它都是坑。机械的最好处理,好换、好修、好检查。价格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