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 “火灾探测”咋实现?陆和点型光电烟感火灾探测器拆解

楼主(2021-07-06):
一个“点型光电烟感火灾探测器”,不明就里,拆开请大佬指教?

网友:
靠烟雾折射来实现的,一边一个发送,一边一个接收,烟雾进去一折射,检测到了就会发声警告

网友A:
以前说这玩意里面有个放射源的。现在是没有了么?

网友B:
很简单的原理吧,就是烟雾飘进去挡住了通路,系统检测到就报警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说这玩意里面有个放射源的。现在是没有了么?

应该是不同原理的,你说的是 传感器头的放射源和烟雾产生化学反应!

而拆的这个是 物理原理吧

网友:
就是一个烟感探头
检测烟雾折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原理吧,就是烟雾飘进去挡住了通路,系统检测到就报警响起来 ...

万一家里油烟太大,不还得误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一家里油烟太大,不还得误报

也不算误报,至少检测到油烟了。

网友(2021-08-13):
以前有本书上说是紫外线传感器+烟雾传感器,现在看这个好像就只是单一的光电烟雾传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