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P3478A台式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1-07-06):
还是买了个HP3478A。日常SB,买过一天后后悔了,发现有人出带脚垫成色更好的。。。
这台前脸清理后还可以。可以看到校准贴还在,我没有撕掉。

按钮比较少,所以简单明了。档位很简单电压、电流和欧姆档。
这里有个Auto zero 按钮,自动调零功能可能在后面的万用表可能都被隐藏的很深了,因为读数都快,都是默认打开状态。
但是这个度数比较慢50Hz 达到5 1/2读数要200ms积分时间,开启自动调零每秒读数只有1.9个...
因为自动调零操作是这样的:先内部短接测一下数,然后再测外面的数,两者相减就可以去掉温度等影响造成的漂移。
显然这样会让速度减半...关闭这个自动调零对于这个万用表读数是翻倍的提升这样5 1/2下每秒就有四个左右读数了。
背部序号算是比较靠后的。
仔细看最右侧可以看到50/60Hz选择按钮被打到了60Hz(3478并没有电网频率检测。)
这个与积分时间有关系,如果积分时间与电网频率周期与其相关会提高交流噪声抑制比。

透视一下

俯视图

基准部分
这里器件大部分都是内部编号,有钱能使鬼推磨么...约等于打磨一下。
原厂帮你直接打标。

基准是LM399,金色引脚的芯片也是定制的里面包括AD转换的一些电阻什么的。

保存数据的电池,竟然还有3.4V左右,说明机器还算“年轻”并且长期使用。

开关网络
定制“芯片”和前后面板输入切换开关管被螺丝柱拧在了一起。
这里面包括一系列模拟开关和电阻网络,然后有一层金光闪闪的屏蔽层。
这种定制的电阻网络温漂和老化都很好。

RMS转换部分
通过三级放大后进入交流有效值转换芯片AD536。

小铁片据说是用来屏蔽数字部分信号来使RMS转换部分稳定。

COTO干簧管继电器
Emmm,这个声音很轻,除非贴近了听才会听到。
不会卡卡的。

显示部分

这里是个稳压芯片LM340-5,利用骚操作..不对,机壳来散热。

这里是模拟测量部分和数字部分隔离数字传输部分。
再后期的版本使用了光耦,这里是可以降低成本还是啥原因不得而知。

这里可以看到是F版本。

这个飞线不知道干啥的,老版本可能都没有...

俯视部分
数字部分分别是计算、显示和GPIB部分。

网友:
高玩的玩具,厉害了。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A:
6位表吗真准,修收音机的好助手。

网友B:
3478虽然老但性能还是很好的,它比福禄克45性能好又比8840早很多。8840和34401算是同时期的,3478算是34401的前一代,和它差不多年代的福禄克大约是8050。34401改变了架构,以低得多的硬件成本实现了高得多的性能。可能是34401太出名了,以至于其之前的3478少有问津,但其性能放到现在也丝毫不落后,价格低廉,虽然我不赞同所谓炮灰表的说法,但很多hp,福禄克,爱德万的老台表特别适合做粗用的工作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位表吗真准,修收音机的好助手。

五位半 300000计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78虽然老但性能还是很好的,它比福禄克45性能好又比8840早很多。8840和34401算是同时期的,3478算是34401 ...

34401 感觉是被炒起来了,而后面的吉时利还有其他牌子的六位半性能更好。3478问题还是没有蜂鸣档和二极管档,今天用着少了这俩有点儿难受。

网友:
这花花绿绿的 真好看

网友:
台式的还是VFD显示的看起来舒服点!

网友:
这种表看起来非常舒服,但随着数据总线等科技发展毕竟要淘汰,建立留着欣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34401 感觉是被炒起来了,而后面的吉时利还有其他牌子的六位半性能更好。3478问题还是没有蜂鸣档和二极管 ...

如果看十年之内的6位半是比34401好一些的,特别是功能上,精度上35ppm不落后,但已不那么领先。吉时利新的6位半的确好。
但对比同期的表34401是鹤立鸡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看十年之内的6位半是比34401好一些的,特别是功能上,精度上35ppm不落后,但已不那么领先。吉时利新 ...

是,当年34401出来应该说是吊打,又便宜性能又高。

网友C:
量个10M的电阻看是否正常,我也有这表,当初买的时候搞了2台都是量高阻不正常,最后买这台到手也不正常,到38度那边请教后,是用洗板水清洗了红色继电器周边才搞好。

网友:
VFD显示,还是最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个10M的电阻看是否正常,我也有这表,当初买的时候搞了2台都是量高阻不正常,最后买这台到手也不正常,到 ...

没啥问题。那是因为周围有灰漏电吧。这表欧姆档无法Null运算,GitHub上有骚操作加了几句代码就能实现了。

网友(2022-05-24):
HP3478A台式万用表性能稳定。

网友D:
现在我们能做出这样的表吗?每天只知道吹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们能做出这样的表吗?每天只知道吹牛。

不能吹吗?  本来就很厉害了,不要用小学生和博士去比。 清醒是好的,但是跪下盲目崇拜,早晚会出事。慢慢来不要着急。 而且以后也不可能有这种表了 大牌子的也都是用贴片电阻了,没啥可说的。

网友:
问题来了,现在还要不要买来用

楼主:
你们这些在我帖子下面跪下来不起来的和那种天天吹的事实上就是一种人。都是走极端的。euv光刻机目前全世界就就一个国家能做,其他200多个国家都得跳楼去死吗?
做不做得出来有啥用?  跟你衣食住行p关系没有,所有东西都能做就牛逼? 只要一个东西做不出来就不行?  我们这煎饼果子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