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汽车发动机皮带出现这样的毛刺,是啥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1-07-06):
跑了8万km的发动机皮带,发现背面有毛刺,是啥原因造成的,还是寿命到了。

皮带有2处毛刺点,形状一样。
是惰轮磨花的吗?

网友A:
换了吧,安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吧,安心点

这是换下来的,新的已经安装好了。

网友:
8万已经相当不错了

网友:
张紧轮检查一下

网友B:
你去看看水管等橡胶件上有这样的划痕没,我觉得像猫爪拉的

网友:
像是什么东东划的

网友:
这么一说,有空还要检查检查,我的都13万公里了,估计也好换了吧,

网友:
我的跑了十几万了,懒得换,本人修理工

网友:
我的换下来也有好几处这样的,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感觉是里面的纤维接头断了的。

网友:
4S店说6W公里就要换。

网友:
内部纤维老化崩断~

网友:
这个是和轮胎一样,外面的橡胶磨没了,里面的帘线层漏出来并且也磨断了,什么是皮带就可能断了.这和轮胎一样磨出钢丝一样的道理

网友:
看情况,这是里面的线,就像轮胎一样

网友:
老化了,该换了。

网友:
这是皮带上的接头吧,脱线了,容易拉断

网友:
一般没见到这样的情况啊,都会自己磨损掉的。。。。

要么你这个车子是调发电机位置张紧,没有用涨紧轮,这个就保留下来了。
看着像接头处的连接纤维把橡胶层顶开了,不是啥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看看水管等橡胶件上有这样的划痕没,我觉得像猫爪拉的

这个有6条痕迹不是猫抓的,倒是像钢丝网划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