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友赠三无显卡,拆开看看情况2

楼主(2021-07-06):
朋友处偶得一块三无显卡:无品牌、无Logo、无型号。
历史已经不可考,只能从风扇上的XFX Graphics推断,这可能是铭瑄的显卡。

整体成色还行,铜管发暗,但是板卡是没有多少灰尘。
接口处比较干净,HDMI接口有轻微的锈迹。

背部的标签,RX570,4G,256Bits

拆下散热器,铜管和GPU露出真身。
硅脂已经干涸,清理之后可以看到亮闪闪的GPU。

尔必达颗粒,没有发黄的现象。

金手指,最左边有一丢丢缺失。

6Pin电源接口,转接头正在邮寄中。
随便涂点硅脂,组装起来,
等快递到了上机点亮试试。

请教各位大佬:
1. 这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显卡?
2. 这是矿卡吗?
3. 如果能点亮的话,买二手价值几何?

网友:
XFX不是讯景吗?RX570 4G 256位

网友:
XFX是讯景
RX570 4G 256bit 是型号规格
嗯 就硬钓

网友:
XFX 不是讯景嘛

网友:
看小件的颜色,矿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现在价格便宜啦

网友:
电脑上用鲁大师读一下

网友:
xfx铭瑄,楼主一定是在忽悠人

网友:
叉粪叉是讯景品牌,也是有名的拒保品牌,双热管的570估计是专供网吧的丐板,其实也就是散热方面降低成本

网友:
矿卡,建议换显存刷VBIOS扩容到8G。

网友:
建议快卖出,由于矿潮,目前显卡价格虚高

网友:
需要外加电源的显卡都不会太差!

网友:
三个月前 好的1800 , 坏的也能值好几百。

网友:
4月卖过一张 2200. 现在800左右

网友:
三无显卡做工还行嘛

网友:
讯景的RX570 4G

网友:
570用不了这么多路供电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点评,上机风扇转,但是不亮屏,咸鱼上两百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