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知道这充电宝从哪拆开

楼主(2021-07-06):
这数字显示电量的,以前一直好好的,有段时间找不到了,现在找出来就充电没显示了,是不是需要换电芯了,可看不到哪里能拆开

网友A:
上下挡板周沿应该是有卡扣的,薄钢片伺候!

网友B:
2楼正解,看这个样子的,该扔垃圾桶了,里边的电池估计废了。

网友:
应该没充进电去,充进去就有显示了。~

网友C:
这不是螺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螺丝吗?

不是螺丝,那两边都灯,手电筒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螺丝吗?

看上去像是照明用的草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挡板周沿应该是有卡扣的,薄钢片伺候!

看来应该是这样,各面都没看到螺丝。我之前拆修过熟人的华为畅享7s手机,给他成功换屏和尾插小板了,他手机开始不能充电了,屏幕也早就多处裂开,多处没法操作,本来只想给他换尾插小板,花10块买来,换时发现屏幕裂得太厉害,就又99买来主板彻底换,等于是翻新了,我之前都没拆过手机,也没专用工具,也是各种卡扣的拆,这种机器被人称史上最难拆的,很薄且设计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看这个样子的,该扔垃圾桶了,里边的电池估计废了。

你看我以前,拆修弄好锂电车的电池组,就是换的电芯,很烦恼,现在都没那么多精力了,不然早开搞了,那次拆下4个电芯扔了3个,还剩一个能充上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应该是这样,各面都没看到螺丝。我之前拆修过熟人的华为畅享7s手机,给他成功换屏和尾插小板了,他手 ...

我拆的好几个充电宝,不少也没螺丝,大多数卡扣固定生产速度快,好点的品胜超声波焊接很难拆,小米一万金属款有螺丝。手机方面我最不喜欢不可更换电池,经常用手机电池损耗快,换电池售后得100元以上,其次耳机口和可扩展存储卡都取消为了超薄,全面屏怕摔需要买手机软壳防护。

网友E:
拿吹风筒吹没接口的那一边任何用东西翘掉,然后再用卡黄钳,这样就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拆的好几个充电宝,不少也没螺丝,大多数卡扣固定生产速度快,好点的品胜超声波焊接很难拆,小米一万金 ...

我拆的那华为畅享7s手机换屏,买的还是那种所谓好好安装的,是带框触摸屏,那也需要把薄薄的锂电池(一大片用热熔胶粘在主板上的)用热风枪吹松再铲下来,我没热风枪只能用电吹风弄,电池很薄,吹得很烫胶才能软,很担心锂电池会坏,还好现在一点事没有,又能充电也能触摸操作,不像以前在一堆裂纹间只有局部能触摸感应

网友F:
应改是尾部里面打胶,电吹风吹,烫手了硬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改是尾部里面打胶,电吹风吹,烫手了硬掰

谢谢你的认真回复!说的有道理。这比现在的体积和容量大些,我想里面可能是有几节18650吧?我以前拆开的36伏电动车电池就是由40节18650组成,4串10并,我当时买了单个电芯充电器,以后有空把这拆开,单个充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吹风筒吹没接口的那一边任何用东西翘掉,然后再用卡黄钳,这样就差不多 ...

有道理

楼主:
里面可能是这种18650电芯吧?我过去买过那种单给这种电芯的充电器,等有空拆出来单独充下电看看

楼主:
这是以前自己修复电动车锂电池拍的,当时用的银鱼款电池盒设计不合理,下大雨进水泡了电池,我拆开看底下都是水和可能电池流的液体,最下两层8电芯我全拆下测了发现只有最下一层4个里有3个充不上也存不住电,剩下这一个可以充上电也存得住(当时下面两层8个都是锈和污迹)

楼主:
充电宝输出是5伏吧?一般锂电池芯电压也就3.2~3.7,充满时能达到4.1,串联电芯电压高了,是不是还有升压电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充电宝输出是5伏吧?一般锂电池芯电压也就3.2~3.7,充满时能达到4.1,串联电芯电压高了,是不是还有升压电 ...

3.7升5,还没拆开啊?都是卡扣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3.7升5,还没拆开啊?都是卡扣设计的

还没,唉!瞎忙还没顾上,谢谢关注,倒是把一个门铃拆了,看我另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