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废旧硬盘自制一块WinToGo系统盘(网吧神器)

楼主(2021-07-06):
一直想做一个WTG盘作为移动系统使用,翻抽屉找出一块N年前的东芝笔记本硬盘,还带转接板,正好废物利用:

硬盘带有一块USBIDE转接板,原来的mini接口铲掉,换成常见的microUSB,电源部分加一颗贴片滤波电容:

找来PVC雪弗板做壳:

根据硬盘尺寸,加工雪弗板做成壳子:

侧面:

硬盘装入口:

硬盘装入壳子中:

大小刚刚好,很巴适,也不会晃动:

用雪弗板边角料封口,留出接口和指示灯的位置:

IO面板整个都封住了:

硬盘外边贴纸美化,露出接口:

硬盘边角用透明万能胶打胶固定,防止起皮:

小巧玲珑晶莹剔透的移动硬盘制作完成:

配套USB线:

插电脑机箱后面:

此时的硬盘,只有躯壳,没有灵魂。所以,需要在win10下安装WTG:

安装完成,速度还是蛮快的:

磁盘精灵分区,20G系统盘+16G个人资料盘,就win10这德行,最少20G系统盘是必需的,哪怕只用来简单上网:

此时重启计算机,CMOS设置下把USB硬盘调到第一位:

准备就绪:

一系列设置:

用户名是Silent:

成功进入桌面,由于显示卡驱动程序不兼容,找不到合适的分辨率:

换台电脑试试,能正常启动:

程序运行很牛畅,肥肠地完美!

从此去网咖上网不用交网费了,带着这个宝贝疙瘩插网咖U口,速度嗖嗖的......不多说了,一院WiFi很快......

网友A:
40G啊!我一个U盘都比你大携带也方便。

网友:
不错,速度咋样

网友:
你这应该叫自制移动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G啊!我一个U盘都比你大携带也方便。

硬盘比U盘耐(草字头),U盘读写寿命有限,作为系统盘频繁大量读写影响寿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盘比U盘耐(草字头),U盘读写寿命有限,作为系统盘频繁大量读写影响寿命 ...

忘了说了,我是USB3.0固态U盘。

网友:
早期万象2004,pubwin2007的时候很容易就能破解网吧系统,然后不花钱上机,网吧人少的时候很开心,人多就容易被发现,然后网管就说又是你小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我是USB3.0固态U盘。

噗哈哈哈哈哈哈哈感觉作为移动存储,mlc盘总比机械盘耐用。slc就无敌了。。。

网友:
装ltsc2019啊啊啊啊,完整版机械卡死 连接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64_dvd_9c09ff24.iso (4.17 GB)
建议usb线直连,microusb用久了会供电不足掉盘,wtg最忌掉盘
还有你下的瘟十不是最新的

网友:
这年头很少去网吧了

网友B:
网吧还能改启动顺序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吧还能改启动顺序码?

不用进bios,可以改启动顺序。

这个一般不封,或者封不了,因为以前的有盘网吧经常要网克。

后来我再去网吧上网,发现不但是无盘,连主机都集中管理了。这还是5年前的技术。

网友C:
已经十几年没进过网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0G啊!我一个U盘都比你大携带也方便。

用U盘,被抓到淘宝的时候容易把U盘忘在机器上。。。
用移动硬盘,最多损失一根数据线,硬盘在兜里,拔了就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十几年没进过网吧了。。。

WTG的意义在于方便个人办公

网友:
单位的瘦客户机能用吗?

网友:
这外壳实在是......,好吧,废物利用也别太讲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U盘,被抓到淘宝的时候容易把U盘忘在机器上。。。
用移动硬盘,最多损失一根数据线,硬盘在兜里,拔了 ...

拔了就跑,看来MM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拔了就跑,看来MM干过

没没没,我突发奇想的

网友:
这外壳不如做成半包围,只护住电路板这边就好,全包散热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