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只松下EW-PDP51电动牙刷,修无果。

楼主(2021-07-06):
领导的电动牙刷坏了,让我看看,原以为拆不开,没想到能拆开,但不会修。
新时候的样子——网络图片。

宣传口号!(网络图片)

现在的样子。

尾部可卸下一只螺丝,相应位置都有密封圈,但还是进水了。

拿下尾盖,可以从前面抽出内芯。这是上盖里侧,也进水了。

第二层上盖。和上盖是扣在一起的,有卡扣。

牙刷前端,密封圈已老化,进水了。上盖是扣在这个位置的,也有卡扣。

看看传说中的两只电机。叩击震动用的小电机,带偏心轮。

宣传口号!

主电机——传说中的磁悬浮电机。

宣传口号!

看看板子。很复杂。

双面板,背面的元件。

从空白处看背面。

这是尾部的充电线圈。

虽然两头都进水了,但板子还比较干净,领导口述:使用过程中,按键失灵,不能关机,逐拆下尾盖,抠下电池,再安装上电池,就开不了机了。电池是两头尖的锂电池,有电,两头有区别,不能安反;按键正常;经测量:待机无电流;按键过程中仍无电流,怀疑开机电路的问题。拿放大镜仔细检查可见元件,无异常,电路板比较复杂,看反面也需要焊下电池片、充电线圈接头等等,不打算修了,让其另请高明,所以就没有动烙铁。电动牙刷进水,是电动牙刷的通病,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谢谢围观!

网友:
原来是手机振动电机,比欧乐壁两节五号电池多了复杂控制板。我的欧乐壁电动牙刷虽然有刷电机,但是价格不贵,两三年后进水实在不能用买新的,有不少实惠的兼容牙刷头可选。小米等电动牙刷我考虑过,但是原装牙刷头贵,兼容刷头少,万一进水买牙刷机身不便宜。

网友:
先充电,否则不工作

网友:
这种偏心轮电机的结构该淘汰了。告诉领导,您给他买新的了,飞利浦中端牙刷,比这个好用多了。

网友:
这是直线振子 + 偏心电机的结构. 属高端货. 电池卸下过, 再要开机, 需要先在充电器上放一下.

网友:
我买的那个已经很久没用~

网友:
牙刷不能立 放吧?我用完就平放,怕进水

网友:
这种真的是给商家害惨了,明明普通小马达宣传成超声波电机了。

网友:
牙刷用完要倒着放才好,水往下流的……

网友:
上面挺多哥们看题不认真,那个偏心轮电机只是提供叩击,后面的大磁悬浮电机才是主角,这货有个高端货的样子

网友:
还锈还掉皮,要是自己的就修修凑合,领导的必须买新的。

网友A:
原来松下也是用小振动电机呀

网友:
电动牙刷一般都是换件,比较难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松下也是用小振动电机呀

主电机是磁悬浮振动电机。

网友:
要是领导用的,应该是收到故障机的同时买一把同款的给送过去

网友:
一般都是按钮开关不好了。修过几个飞利浦电动牙刷,故障基本上相同。

网友(2021-12-11):
断电之后要先充电才能开机,一分钟就够了

网友(2023-06-14):
才买一个新的用三天就进售后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