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高手帮忙分析看这个仿小米的插座USB电源板,谢谢

楼主(2021-07-06):
仿小米的插座,带3个USB插口 这是内部的电源板
刚买回来的时候使用正常,后来发现空载电压掉到4.9V左右,
这两天再量电压只有4.65V,
插上负载电压不会降低,就是输出电压实在是低。
本人对电路不太懂,有没有高手帮忙分析看看书哪个原件挂了,谢谢

网友:
usb输出口连线的电容换个试试,可能不大行了

网友:
精简不少零件,高手来了也没辙。

网友:
芯片描述6W,居然带了三个USB口

网友:
C8空位加个电容

网友:
与OB2530PAP的③脚连接的两只电阻或者电容有问题。

楼主:
感谢诸位的热心答复,晚点量一下电容,修好了再来反馈

网友:
我也认为是输出侧电容问题

网友:
R6R7和C4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