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T-2234C+ 数字转速计拆解及改善杂光问题

楼主(2021-07-06):
有个几十块的延迟发货红包,不知买啥,结果看到这个,免单撸了一个。

来时有个纸盒子扔了,里面有个廉价的包。

里面

送了两条反光纸

洋文的说明书,最高测99999,最低2.5好像,我觉得最低就是扯淡,测100多转就神经了,低转速必须增加反光条数量增加采样数量和速度,不然根本就乱跳。

很卡通的外观和配色

俩钮 按下面的通电加测试,松手就灭屏关机。

按上面一下按住显示up后就显示最高转速

再按就最低转速

再按平均转速

蹦完英文就显示数字,屏幕字段有限不能同时显示。

测转速时必须一直按着才行,松手就灭屏,这点不太方便且屏幕在下面也比较反人类。你不得不侧着按以免挡住屏幕,如果检测到信号则右上角显示图标。

半截撤离信号不松手则一直保持最后数值。

这玩意儿有个问题,出光有杂光,一按两个光点

导致测量时转速总是在1倍和2倍来回蹦,这怎么用。

没辙拆开看看吧

给了个电池,但不是这粒。

四颗螺丝

里面非常的山寨

屏比主板大好多

全景

右下有个8脚空焊,很容易看出缺了个eeprom。左面晶振

激光管用的三脚,无透镜的,依靠外壳树脂透镜聚焦。
元件功用看标注

激光经透镜聚焦后发射经反光条反射后被光敏二极管接收后电容隔直后经4颗二极管双向限幅进入lm358内部运放a组成的增益放大器放大后,进入运放b和外围组成的触发器整型后输出方波进入主控中断输入,mcu采样计数后,按照公式(就每秒个数x60)算出每分钟转速显示出来。

用了两个LDO,左面3v的给主控和eeprom供电,平时一直和电池连接有一定的功耗。
右面5v ldo给激光管 光敏管 运放 供电,供电受按钮控制,不按下测试按钮不通电,降低待机功耗。
3v供电不这么干应该是考虑到上电主控进入稳态的时间。
电池电量检测用了一颗三极管做电平转换,不直接分压进单片机应该是为了降低功耗和提高准确度。

激光管焊盘开了好几组孔,用来应对不同焦距的激光管。

其实用的三脚的激光二极管,左面的光敏反馈脚被剪掉了,也就是没有亮度反馈控制了。

光敏二极管

查找一下杂光的原因,应该是圆圈部位发散的激光投射到光敏二极管被二极管透明透镜聚焦后再投射到外壳透镜边缘造成杂光。

其实厂家已经进行了一些规避,但是效果不理想,根部的黑色垫片就是遮挡激光光线的作用。
这么小的面积没啥作用的

演示一下

板子反面的臭油块主控

想了一个办法,把激光管仰角加大一些

再把光敏根部四周涂黑

结果效果有改善,但是还没能完全消除杂光,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两块黑色泡棉遮挡加吸收。

于是只剩下纯净的单点激光了。

end

网友A:
这样处理后效果怎么样?准确度影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处理后效果怎么样?准确度影不影响

解决的就是不准的问题~

网友B:
前排瓜子,花生,啤酒,
大师拆的精细。

网友C:
用激光,测试距离能拉多远?

网友D:
这个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排瓜子,花生,啤酒,
大师拆的精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激光,测试距离能拉多远?

标称0.5m最大,实际手不抖对准能远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干什么用的?

测转速的~

网友E:
啥红包都能得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红包都能得到啊。

买热成像商家发货晚了系统自动送的~

网友F:
后排围观壕球球琢磨热成像仪不小心得红包

球球研究的是哪款热成像?

网友:
有钱人啊,热成像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排围观壕球球琢磨热成像仪不小心得红包

球球研究的是哪款热成像? ...

老兄来了,西玛st9450a+  马宝发现一家不起眼的仪器专卖店,可能是喝醉了标价1029 还有店铺券30 淘金币抵30 ,比正常价低200多,一看有漏可捡马上走淘宝联盟下单,也是打鼓会不会发货,两天只上传了单号并没物流信息,正等3天一过虚假发货赔30%了,结果马宝系统自动判定延迟发货又赔50,卖家估计有苦难言咬牙赔钱发货,发货后还没等我收货立马把这款下架,并且把其他款大福涨价,最终900出点头到手,比平均价格便宜300左右,算捡个漏~

网友G:
牛掰了哈哈哈,赔30%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兄来了,西玛st9450a+  马宝发现一家不起眼的仪器专卖店,可能是喝醉了标价1029 还有店铺券30 淘金币抵 ...

我猜卖家那边负责上架的人已经鼻青眼肿了

有了热成像仪,确实方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猜卖家那边负责上架的人已经鼻青眼肿了

有了热成像仪,确实方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

必须鼻青脸肿给孩子玩了半小时扔箱子里了买了主要用作维修时方便查找发热点和调试测温等应用,有些问题一照马上找到故障点,比熏松香灵敏度高很多,床单用手一按就留下一个热图像,10几秒才模糊消失,配套软件支持二次分析任意点温度二次查看,点线面区域划定,热图像二次转换,自动柱状图谱,感觉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掰了哈哈哈,赔30%

兄弟来了,嘿嘿人家最终还是发货了,只赔了50元~

网友:
正面按键操作很不方便,放在侧面应该就好多了

网友:
把光敏管拆下来,焊到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