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AC9带USB口高配8M+128M改16M+128M并魔改散热

楼主(2021-07-06):
『X折腾』AC9带USB口高配8+128改16+128魔改散热
忍不住手痒,刚好看见,带USB一台58包邮,纯原电,就下手了。。拿回来第一件事,拍照,分享。

第一次见AC9的原电

tengda标,看来是第一版,或者赠送标

铭牌,2A

带USB口

先启动恢复出厂,拍型号。

拆机

128内存,8M的rom

打开无线屏蔽罩

CPU不好拆

找出16M的rom

上编程器换CFE底层

无聊随便刷了个梅林,1.4D的固件

焊上去,清理干净,尽量保证不像DIY过的

第一版还不好进CFE系统,后来有大神用谷歌浏览器进了!

CFE无敌刷机界面

华硕改版梅林系统。

手里散热片多,刚好魔改一下被动散热

完美在新家用做5G的中继,半年了没去管。。前段时间海鲜市场被人买走了。

网友A:
rom的第四脚焊点不完美,一眼就能看出!

网友:
散热片焊接在晶振上,捽一下,会不会把晶振也掉下来?

网友B:
usb读写能跑多少?

网友:
不错,值得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读写能跑多少?

2.0的,应该没什么用,还是建议用3.0的路由器。

网友:
ROM还是好改的,我也有一只,懒得弄了

网友:
这货我单位用了半年,就开始不稳定了,刷系统也没用

网友:
零元购的原版电源停电再送电就烧了,换成斐讯的12V1.5A继续服役,本来也想换成16M的,FLASH也买了,突然不想折腾了,刷了零售版安心用吧,反正就手机用用,要求不高。散热我觉得这种立式造型没必要折腾。

网友:
几年前我也买过AC9 我记得电源不是长这个样子呀。。。。后来换了K3  在后来换了小米R2D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m的第四脚焊点不完美,一眼就能看出!

我又回去看了一遍。

网友C:
还雪藏着一个0元购的第一版本AC9:dizzy:

网友:
0元购买了没几天就改了16兆ROM,原来的8兆用胶布贴在里面,后来100卖给同事了

网友:
这种魔改散热降温多少度了?看着挺养眼了。

网友D:
当年全新125元一个,两个包邮,买了两个。。。。当时和K2P差不多一样价,但不知道怎么的,就入了这货,回来改了梅林,只用了一个,另一个到现在还放着。。。。。。路由器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雪藏着一个0元购的第一版本AC9

我也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全新125元一个,两个包邮,买了两个。。。。当时和K2P差不多一样价,但不知道怎么的,就入了这货,回来 ...

讲真,不到半年,降了一半的价格,挺合适的,16+64的就够用了

网友:
活动时候弄了3个,出掉一个还有2个在吃灰

网友E:
最后一张图比较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张图比较搞笑

为什么你的衣服是绿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