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例行拆解检查7500kw单位自备汽轮机组

楼主(2021-07-06):
例行拆解检查7500kw单位自备汽轮机组.

轮机叶片

网友:
赶上直播了吗,西瓜板凳准备好

网友:
这是新的,没用过的汽轮机啊,我以为是在用的呢

网友:
都是红漆,没有用过吗?

网友:
先理解下拆解的正确含义吧!

网友:
不会是模型吧?汽轮机叶片上红漆?

网友:
吹动这东西转一圈得多大的口气啊

网友:
电荒逼的,火电厂发电都在亏损,但挖矿的用2毛2的电,中间贩子把差价赚走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带油漆的汽轮机叶片

网友A:
现在不允许自备电厂吧

楼主:
现统一回复大家那个叶片的红漆.因机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方式运行有长达几个月的不用.所以工友们用自喷漆喷了一下.不让叶片给腐蚀了.到开机时400度的过热
蒸汽会把油漆吹个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允许自备电厂吧

工厂的性质自备机组是标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