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关于颗粒拆分的热风枪

楼主(2021-07-06):
如题,请教各位大佬,DIY U盘的颗粒拆分用直风枪好还是旋转风枪好,本人新手,望点播,谢谢。

网友A:
都行,关键是手熟,明火拆颗粒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行,关键是手熟,明火拆颗粒都可以

同意,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煤气灶都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煤气灶都能拆。

没错,蜡烛、火机都是好工具!特别是那种防风的火机,特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都行,关键是手熟,明火拆颗粒都可以

我就这么说说,楼主千万不要想不开用煤气灶拆颗粒,老老实实买个850 860都行,然后练一练

网友:
PTC加热平台,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这么说说,楼主千万不要想不开用煤气灶拆颗粒,老老实实买个850 860都行,然后练一练 ...

请教大佬,目前858D旋风和850直风做比较,更推荐哪个

网友:
旋转风=风扇?直风=气泵?
我一直在用气泵的,风扇没有也没用过,用着蛮好、就是声音有点大,风枪这种工具我感觉温度控制是关键吧,买个数控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