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 ZTE 中兴 ZXCLOUD iBOX CT340 云终端(添加一个网口 变软路由)

楼主(2021-07-06):
闲鱼上面买的原盒全新货 2G RAM + 8G 半高MSATA
248元

手糙了些,改装过程中把外观搞成了“叙利亚” 成色

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图完事:

插电开机试运行,没问题的话 接着干........

最后补一张 常见软路由 CPU 跑分排行列表

补充内容 (2021-10-2 09:11):
中兴通讯的系列云终端分别为CT221G2、CT321G2、CT340、CT341、CT621。

    CT221G2采用ARM四核处理器,内置Android操作系统,高主频,高性能、高性价比。可支...

补充内容 (2021-11-15 21:25):
感谢 26楼 网友(157954716)的热心回复!指导操作 在 BIOS 里如何设置“来电自启”功能!

网友:
狠人一个,既然加何必拆,就在旁边的hdmi上面直接加了

网友:
这转接卡可以买一块J1800了

网友:
现在我才发现正在用的N270那么低的跑分,看来要换了才行

网友A:
不懂软路由,在不考虑功耗的情况下,是不是CPU的性能越强越好,还是说要特定的CPU才能做软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软路由,在不考虑功耗的情况下,是不是CPU的性能越强越好,还是说要特定的CPU才能做软路由? ...

百度上面有你所需的全部信息。
软路由,没有特定的CPU,个人觉得只要是电脑都能当做软路由。

我一般只关注:移动、嵌入式、云终端、瘦客户机类的CPU。

我自己只是简单玩一下软路由,只做路由用,不发烧、不折腾、不追求其他附加功能(比如:CPU性能为王、多系统虚拟机、直通等等 高大上的花样功能)

十几年前某地电脑论坛里很多人认为厂商标注的功耗就是实际使用功耗,当时有个帖子就用功率计测量各种配置实际待机和运行功耗,举个列子:CPU性能参数标注15W功耗,实际正常运行只有6W-8W, 满负荷运行才会15W甚至更高点都有。

如果你特别在意超过5W以上的功耗,建议你关注Z8350的小主机。

楼主:
做了一个有趣的小实验:
论**上网的重要性.......
Screenshot 2021-07-13 at 13-24-11 ZTE 中兴 ZXCLOUD iBOX  Screenshot 2021-07-13 at 13-23-37 ZTE 中兴 ZXCLOUD iBOX CT340 - Google

网友B:
中兴有双网卡的机器~价格差不多也是248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兴有双网卡的机器~价格差不多也是248的样子~

你可以看看我最后列的CPU跑分表,不说绝对权威,至少参考价值还是有的。
中兴有双网卡的瘦客户机或云终端机的 CPU,有哪一款性能是可以持平或超越 我这款机器的,欢迎论坛里的朋友提供线索!

网友C:
楼主这个 软路由使用正常吗,我也准备去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 软路由使用正常吗,我也准备去搞一个

试用过一周时间,我刷的最新内核openwrt的版本(设置了每日自动重启时间),正常试用没有问题。
这机器“夏天”不适合放在很小的弱电箱里(只能放两个小设备的大小),因为四核 和 28纳米制成  发热比双核有点高,放在外面 或 比较大的弱电箱 没问题。

网友D:
楼主,跟着买了个玩,不小心更新主板驱动搞坏了bios,有没有bios备份私我一个,全网找不到,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跟着买了个玩,不小心更新主板驱动搞坏了bios,有没有bios备份私我一个,全网找不到,谢谢了 ...

为什么要更新主板驱动?!

我都不知道这货怎么更新BIOS
更加不知道怎么帮你,真的抱歉了

我现在已经刷入OPENWRT系统,真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来备份BIOS

网友:
软路由没必要强求 双网口。
单臂足够了

网友:
CPU跑分表不错,收藏了

网友(2021-08-06):
不如dc口下面位置 掏一个洞出来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另外请教下这个机器怎么进bios,cpu散热片上面这个带标签的铁片是什么呢

楼主:
商家发来的机器外壳上贴了 BIOS 密码
(小写) :   zte-ct

机器重启后不停的按键盘 DEL 进入主界面  ---> 我上面有一张拆掉USB底座后 “插电试运行”的照片,选择第二排 的 第二个“scu”  --->  输入密码 确定 ,就进BIOS了。

哪个标签 基本上每个瘦客户机 或 云终端机 都会有的塑料标签,感觉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另外请教下这个机器怎么进bios,cpu散热片上面这个带标签的铁片是什么呢 ...

商家发来的机器外壳上贴了 BIOS 密码
(小写) :   zte-ct

机器重启后不停的按键盘 DEL 进入主界面  ---> 我上面有一张拆掉USB底座后 “插电试运行”的照片,选择第二排 的 第二个“scu”  --->  输入密码 确定 ,就进BIOS了。

哪个标签 基本上每个瘦客户机 或 云终端机 都会有的塑料标签,感觉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