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膨胀螺丝空转 彻底服了

楼主(2021-07-06):
豆腐墙,一开始打的洞太松垮。打了第二个,好不容易打到砖头了。
M10的螺丝,12的钻头。

塞进去内膨胀螺丝,空转。 塞了点木,不行,又试试绕了好多圈电工胶布,差点捶不进去,还是空转。  折腾半小时都搞不定。
不知道内膨胀螺丝,原理上只固定住那个不锈钢筒子即可?还是要固定住螺母才行。

换了个大垫片过去。

换了个短一点的外膨胀,洞变大了,试了一下似乎也空转,而且太短,8CM,也放弃了。折腾几回,现在洞越来越大,螺丝轻松进出了,估计M12的螺丝都合适了。

后来继续尝试套一段洗衣机水管,用铝线绕几圈,用一次性筷子塞。筷子一起捶进去后,是很紧了,但还是空转。  最后把螺丝拿出来,钳子用力夹住尾部,几经努力都无法把螺杆拧出来,螺母始终跟着转。也许空转和这个情况也有关。

后来想通了,换了一个内膨胀螺丝,把螺母给捶紧,然后把壳子捶进去。到时直接拧好就算了,管他空转不空转。最终如下图,套了个管子。

总结:这种内膨胀螺丝不太好用,最好是结实的水泥孔使用。

后面又打了两三个孔,有砖头的也有水泥的,砖头孔12的,用外膨胀螺丝捶进去刚刚好。水泥孔也是打的12,结果膨胀螺丝捶进去一半又卡住了,期间一度进退两难,几乎要放弃挣扎准备用电磨了。最后硬是上下捶松一丁点,用扳手和羊角锤配合撬了出来。就这么又折腾了半小时。最后用14钻头扩孔,顺利完工。

电锤扩孔时还是出现了危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213

网友:
试试化学螺栓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一般都是打木楔进去的

网友:
筷子削成斜口砸进去

网友:
化学锚栓,也没贵几毛钱其实,就是不好保存,易碎

网友:
灌水泥,如果是空心砖,也可以试试飞机胀塞.

网友:
整块挖掉,填满质量好的水泥,重新打孔。

网友:
方式不对,钻头选大了。螺丝没紧固就着急打进去。

网友: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况了,最后使劲往外拽着螺丝,然后拧,总算是拧上了。原理就是让里边的螺丝卡住铁管,它就不转了。铁管可以用筷子塞住,不让铁管转,下次往里砸的时候,记得提前把螺丝拧紧,就不会转了。

网友:
不是膨胀螺栓不行,而是墙太差了……

网友A:
空心砖?如果是承重,比如承载储水式电热水器,一百多斤在墙上,就必须要灌浆的,不灌浆怎么都不保险。

网友:
把墙壁打穿呀!长罗丝杆对穿。

网友:
我用的方法就是用易拉罐的铁皮,最好是用红牛的用铁皮,剪一段在膨胀螺丝上缠一到两圈,然后把膨胀螺丝塞进去,包你紧的不行

网友:
剪几段铁丝插进去再订膨胀栓

网友:
你这个墙不行,太松了固定不住

网友:
不是罗丝转,是钻头大了,能卡住么?

网友:
墙体质量太差,方法不对。

网友:
用错了螺丝,空心墙用飞机螺丝。

网友:
这墙泥土做的吗、太松垮10 就用10的钻头,没必要12,打好了也白搭,承重不了多重,到时候坍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砖?如果是承重,比如承载储水式电热水器,一百多斤在墙上,就必须要灌浆的,不灌浆怎么都不保险。 ...

红砖+黄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