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修一张USB3.0转接卡

楼主(2021-07-06):
手上一张U3转接卡右边一个接口没反应,以前拔插一下就好,这次反复拔插都没反应,怀疑是USB口接触不良或者断线了,拆了看一下

NEC UPD720202主控

USB口外观完好,补焊了也没用。后来想把两个口互换位置来判断是不是主控烧了一组,拆下拆发现右边口掉了两个脚,在板上的时候看不出来

没有这种接口的配件,只能飞线补焊了。完工后补了点704胶,希望能支撑时间长一点

网友A:
能用了吗?如果还是不能用还是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了吗?如果还是不能用还是扔了吧。

现在很少有这种接口了

网友:
转接卡质量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还好难度不大,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我也有一张 NEC的

网友B:
补好就活了么?估计是来回插给折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好就活了么?估计是来回插给折断的

是的,USB接口经常拔插,但是引脚却比USB2.0的要细多了,断了也不奇怪

网友:
我还有一个L型的转双eSATA口的。。。没用两回都用不上了。。。

网友C:
这是多古老的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多古老的电脑了

i5三代的惠普商务本。带触摸,很小巧方便

网友D:
好巧,我也有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巧,我也有一块。

这种是大卡,我那个是小卡,宽度只有大卡的一半,不过里面芯片大多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