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步步高VCD机无屏显 有没有师傅手头有资料的

楼主(2021-07-06):
    步步高VCD,开机无屏显,CD放入转了一会儿就自己停了,按播放键,没反应,多按几下,偶尔会转一下,之后就不转了,没资料不好修啊!还没接电视,应该接电视看看,有没有LOGO。接了个音箱,也没声音。看看有没有师傅手头有资料的,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激光头应该没有坏,更换了一个以前修VCD换下来的激光头,还不如原机的光头,调了下光头上的电位器,变化也不大,没效果。
    显示屏不亮就很让人头痛,没配件。也没资料!

网友:
看了2遍,仍糊涂。是屏坏吗?还是屏好无显示?同光头型号才换吧,改造另说。观察有动作么?

网友:
机子上的显示屏不亮和激光头好不好没有关系啊!

网友:
先解决屏显,可能供电问题。

楼主(2021-10-22):
图像声音都有了,就是屏不显示,显示屏没问题,灯丝有供电,灯丝也正常,驱动芯片问题,估计是程序丢了,这能丢吗?
新的显示芯片是需要写程序的,无法判断芯片问题,还是程序丢了。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
负压有不?这种情况属于读不出碟

网友:
既然是屏显问题,你发一堆 的解码和光头有什么用,发屏显图才是啊,是PT6312的驱动吗?

网友:
这显示屏的PT6312坏的不少,里面没程序,买两片回来装上就好了,屏电源都到的,以前换了不少这个芯片。

网友(2022-09-21):
没看到是哪款机器呢 来个外观图片

网友:
印像中驱动是没软件的

网友:
不读碟,观察下激光头有无动作,有无激光射出。现在光盘都不好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