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大艺款充电器CDQ1808,没有见过好 的,这个感觉还行!

楼主(2021-07-06):
没有见过好 的,这个感觉还行,外观公模,没有任何能让你记住的地方

电路板,以为是单管自激,原来有控制芯片

输出有358负责转灯

专用电源芯片

标称电流2A,看这两个不错的散热器,觉得应该差不多了

手头也没有更好的充电器了,这个算是瘸子里面的将军

网友A:
看起感觉空荡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感觉空荡荡的

手头一共有3个,这个算是好的。有一个是一个小八角烟芯片,估计不足20w

网友B:
应该把“款”字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款”字去掉

您的意思是这个就是正品了?

网友:
悦目。感觉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这个就是正品了?

从工艺看我觉得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工艺看我觉得是正品

没有见过正品啥样子,手头有好几个,这个算是做好的了。

网友(2022-05-16):
谢谢楼主,就是这款大艺充电器,看来又可慢慢折腾手上的充电板了。

网友C:
是与楼主图片红圈着6脚芯片炸了,型号宝上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与楼主图片红圈着6脚芯片炸了,型号宝上没找到。

网友:
好的,感谢了。

网友(2023-01-02):
我的拆了,版本是不是不一样样。上面的零件不知道去哪里了。有知道次级那个是什么ic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与楼主图片红圈着6脚芯片炸了,型号宝上没找到。

六脚芯片6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