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tsop的b0k和L06用SM3281黑片工具开怎么能快一点?

楼主(2021-07-06):
用黑片工具十个小时开出来,结果b0k写入只有5m,还间歇性卡死,L06也只有12m,写入波动也挺大的,不合理啊,有没有经验丰富的大佬能给点实质性的建议

网友A:
安稳的3268。黑中黑片BOKB,特别是经过2258xt蹂躏的黑片,没什么好玩的,没有哪个优盘纠错干得过2258。AU6989-GTC对付黑片是把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稳的3268。黑中黑片BOKB,特别是经过2258xt蹂躏的黑片,没什么好玩的,没有哪个优盘纠错干得过2258。AU69 ...

b0k是al级的,倒不算黑片中的黑片,反而l06是sg颗粒
我到现在都不会量产安国,低格之后还有坏块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稳的3268。黑中黑片BOKB,特别是经过2258xt蹂躏的黑片,没什么好玩的,没有哪个优盘纠错干得过2258。AU69 ...

朱老板别走,帮我回答两个问题
1.BOKB和B16颗粒TOSP封装的只见过英特尔有,美观的哪里去了,一片都没见过,神了
2.安国的跳线那可是真的看不懂啊,1+1CE时短R31和R32 ,2+2CE时候短R30和R33 到底这个2+2CE是怎么跳的,看晕了,你是安国高手,多请教了

网友C:
参数调a8 勾选cache progra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调a8 勾选cache program

我试过,够不够cache program效果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够不够cache program效果都一样

那参数把a8调高 参照正片工具超频

网友:
还有就是速度慢主要怪固件不同 黑片工具的bin特制的 速度当然满 调整参数提升不会太大

网友(2022-09-16):
引用 网友B:
朱老板别走,帮我回答两个问题
1.BOKB和B16颗粒TOSP封装的只见过英特尔有,美观的哪里去了,一片都没见过 ...

我在金士顿的U盘里拆出来过镁光1CE 32G B16的TSOP48颗粒,型号是FT32B08UCM2

网友:
我觉得换成 BGA 的黑片,结果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