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能请教下大神PS3111-S11-13提示这个错误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1-07-06):
能请教下大神PS3111-S11-13提示这个错误是什么问题呢?感谢

网友:
这几个选项选对了么/颗粒模式 频率

楼主:
大神,谢谢您的回复,这个设置都选择了,就那个120g的没写

楼主:
按照大神说的设置了,然后会提示新的错误,这个是不是CE0有问题?谢谢!

网友:
PS3111这个工具开7DDL莫名其妙的错误/用IN6081的工具开吧/频率选10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