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12V70W衡孚电源HF70W-S-12

楼主(2021-07-06):
看看比明纬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478&extra= 如何,好像少了一个大磁环
最近光猫过一段时间就卡,测量电源电压空载还不到12V,想着直接光猫和路由器集中供电得了,这6A供电也很宽裕

同样没上电,先拆为敬:

收工

网友A:
话说,衡孚的电源,小味孬孬的

网友:
70瓦也这么大个,加个风扇再改下150瓦都没问题。

网友:
看成南孚电源

网友:
应该是单管反激式方案,所以输出不用储能电感。

网友:
还以为是南孚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衡孚的电源,小味孬孬的

啥意思,没看懂